[DMA] STM32H7的MDMA,DMA2D和DMA性能测试出来了,DMA2D和MDMA有一拼,DMA1和2的性能太挫

楼主(2019-06-13):
说明:
每个都测试了四种情况
(1)64位带宽的AXI SRAM内部做64KB数据传输。
(2)32位带宽的D2域SRAM1内部64KB数据传输。
(3)AXI SRAM向SDRAM传输64KB的数据传输。
(4)32位带宽的SDRAM内部做64KB数据传输。

MDMA:
在D1域,支持64位带宽的DMA数据传输。

DMA2D
在D1域,主要用图形2D加速。

DMA1和DMA2
在D2域,支持32位带宽的DMA数据传输。

可以看到DMA1的性能跟其它两个不是一个级别的,适合搞搞低速的外设。

DMA2D和MDMA互有高低。

楼主:
下面是MDMA的测试代码部分:
已经开启最大性能了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MDMA_SpeedTest
*        功能说明: MDMA性能测试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MDMA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HAL_MDMA_IRQHandler(&MDMA_Handle);
}
static void MDMA_TransferCompleteCallback(MDMA_HandleTypeDef *hmdma)
{
        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 1;
}
void MDMA_SpeedTest(void)
{
        /* MDMA配置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__HAL_RCC_MDMA_CLK_ENABLE();

        MDMA_Handle.Instance = MDMA_Channel0;

        MDMA_Handle.Init.Request              = MDMA_REQUEST_SW;         /* 软件触发 */
        MDMA_Handle.Init.TransferTriggerMode  = MDMA_BLOCK_TRANSFER;     /* 块传输 */
        MDMA_Handle.Init.Priority             = MDMA_PRIORITY_HIGH;      /* 优先级高*/
        MDMA_Handle.Init.Endianness           = MDMA_LITTLE_ENDIANNESS_PRESERVE; /* 小端 */
        MDMA_Handle.Init.SourceInc            = MDMA_SRC_INC_DOUBLEWORD;         /* 源地址自增,双字,即8字节 */
        MDMA_Handle.Init.DestinationInc       = MDMA_DEST_INC_DOUBLEWORD;        /* 目的地址自增,双字,即8字节 */
        MDMA_Handle.Init.SourceDataSize       = MDMA_SRC_DATASIZE_DOUBLEWORD;    /* 源地址数据宽度双字,即8字节 */
        MDMA_Handle.Init.DestDataSize         = MDMA_DEST_DATASIZE_DOUBLEWORD;   /* 目的地址数据宽度双字,即8字节 */
        MDMA_Handle.Init.DataAlignment        = MDMA_DATAALIGN_PACKENABLE;       /* 小端,右对齐 */
        MDMA_Handle.Init.SourceBurst          = MDMA_SOURCE_BURST_128BEATS;      /* 源数据突发传输,128次 */
        MDMA_Handle.Init.DestBurst            = MDMA_DEST_BURST_128BEATS;        /* 源数据突发传输,128次 */

        MDMA_Handle.Init.BufferTransferLength = 128;    /* 每次传输128个字节 */

        MDMA_Handle.Init.SourceBlockAddressOffset  = 0; /* 用于block传输,地址偏移0 */
        MDMA_Handle.Init.DestBlockAddressOffset    = 0; /* 用于block传输,地址偏移0 */

        /* 初始化MDMA */
        if(HAL_MDMA_Init(&MDMA_Handle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
        /* 设置传输完成回调和中断及其优先级配置 */
        HAL_MDMA_RegisterCallback(&MDMA_Handle, HAL_MDMA_XFER_CPLT_CB_ID, MDMA_TransferCompleteCallback);
    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MDMA_IRQn, 0, 0);
        HAL_NVIC_EnableIRQ(MDMA_IRQn);

    /* AXI SRAM的64KB数据传输测试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 0;
        HAL_MDMA_Start_IT(&MDMA_Hand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32_t)0x240000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32_t)(0x24000000 + 64*1024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*1024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);

        start = DWT_CYCCNT;
        while(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= 0) {}
        end = DWT_CYCCNT;
        cnt = end - start;

        //64*1024/(cnt/400/1000/1000)/1024/1024 = 64*1000*1000*400/1024/cnt = 25000000/cnt
        printf("MDMA---AXI SRAM内部互传64KB数据耗时 =  %dus %dMB/S\r\n", cnt/400, 25000000/cnt);

    /* D2域SRAM1的64KB数据传输测试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 0;
        HAL_MDMA_Start_IT(&MDMA_Hand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32_t)0x300000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32_t)(0x30000000 + 64*1024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*1024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);

        start = DWT_CYCCNT;
        while(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= 0) {}
        end = DWT_CYCCNT;
        cnt = end - start;

        printf("MDMA---D2域SRAM1内部互传64KB数据耗时 =  %dus %dMB/S\r\n", cnt/400, 25000000/cnt);

        /* AXI SRAM向SDRAM的64KB数据传输测试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 0;
        HAL_MDMA_Start_IT(&MDMA_Hand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32_t)0x240000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32_t)0xC00000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*1024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);

        start = DWT_CYCCNT;
        while(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= 0) {}
        end = DWT_CYCCNT;
        cnt = end - start;

        printf("MDMA---AXI SRAM传输64KB数据到SDRAM耗时 =  %dus %dMB/S\r\n", cnt/400, 25000000/cnt);

        /* SDRAM的64KB数据传输测试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 0;
        HAL_MDMA_Start_IT(&MDMA_Hand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32_t)0xC00000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32_t)(0xC0000000 + 64*1024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*1024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);

        start = DWT_CYCCNT;
        while(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= 0) {}
        end = DWT_CYCCNT;
        cnt = end - start;

        printf("MDMA---SDRAM内部互传64KB数据耗时 =  %dus %dMB/S\r\n", cnt/400, 25000000/cnt);
}

楼主:
下面是DMA2D的性能测试部分: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DMA2D_SpeedTest
*        功能说明: DMA2D性能测试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DMA2D_SpeedTest(void)
{
        __HAL_RCC_DMA2D_CLK_ENABLE();

        /* DMA2D采用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, 这种模式是前景层作为DMA2D输入 */
        DMA2D->CR      = 0x00000000UL;
        DMA2D->FGOR    = 0;
        DMA2D->OOR     = 0;

        /* 前景层和输出区域都采用的RGB565颜色格式 */
        DMA2D->FGPFCCR =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;
        DMA2D->OPFCCR  =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;

        DMA2D->NLR     = (uint32_t)(64 << 16) | (uint16_t)256;

    /* AXI SRAM的64KB数据传输测试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DMA2D->FGMAR = (uint32_t)0x24000000;
        DMA2D->OMAR  = (uint32_t)(0x24000000 + 64*1024);
        DMA2D->CR   |= DMA2D_CR_START;

        start = DWT_CYCCNT;
        /*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*/
        while (DMA2D->CR & DMA2D_CR_START) {}
        end = DWT_CYCCNT;
        cnt = end - start;

        printf("DMA2D---AXI SRAM内部互传64KB数据耗时 =  %dus %dMB/S\r\n", cnt/400, 25000000/cnt);

    /* D2域SRAM1的64KB数据传输测试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DMA2D->FGMAR = (uint32_t)0x30000000;
        DMA2D->OMAR  = (uint32_t)(0x30000000 + 64*1024);
        DMA2D->CR   |= DMA2D_CR_START;

        start = DWT_CYCCNT;
        /*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*/
        while (DMA2D->CR & DMA2D_CR_START) {}
        end = DWT_CYCCNT;
        cnt = end - start;

        printf("DMA2D---D2域SRAM1内部互传64KB数据耗时 =  %dus %dMB/S\r\n", cnt/400, 25000000/cnt);

        /* AXI SRAM向SDRAM的64KB数据传输测试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DMA2D->FGMAR = (uint32_t)0x24000000;
        DMA2D->OMAR  = (uint32_t)0xC0000000;
        DMA2D->CR   |= DMA2D_CR_START;

        start = DWT_CYCCNT;
        /*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*/
        while (DMA2D->CR & DMA2D_CR_START) {}
        end = DWT_CYCCNT;
        cnt = end - start;

        printf("DMA2D---AXI SRAM传输64KB数据到SDRAM耗时 =  %dus %dMB/S\r\n", cnt/400, 25000000/cnt);

        /* SDRAM的64KB数据传输测试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DMA2D->FGMAR = (uint32_t)0xC0000000;
        DMA2D->OMAR  = (uint32_t)(0xC0000000 + 64*1024);
        DMA2D->CR   |= DMA2D_CR_START;

        start = DWT_CYCCNT;
        /*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*/
        while (DMA2D->CR & DMA2D_CR_START) {}
        end = DWT_CYCCNT;
        cnt = end - start;

        printf("DMA2D---SDRAM内部互传64KB数据耗时 =  %dus %dMB/S\r\n", cnt/400, 25000000/cnt);
}

楼主:
下面是DMA1的测试: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DMA1_SpeedTest
*        功能说明: DMA1性能测试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HAL_DMA_IRQHandler(&DMA_Handle);
}
static void DMA_TransferCompleteCallback(DMA_HandleTypeDef *hdma)
{
        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 1;
}
void DMA1_SpeedTest(void)
{
      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
        DMA_Handle.Instance                 = DMA1_Stream1;
        DMA_Handle.Init.Request             = DMA_REQUEST_MEM2MEM;
        DMA_Handle.Init.Direction           = DMA_MEMORY_TO_MEMORY;
        DMA_Handle.Init.PeriphInc           = DMA_PINC_ENABLE;
        DMA_Handle.Init.MemInc              = DMA_MINC_ENABLE;
        DMA_Handle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WORD;
        DMA_Handle.Init.MemDataAlignment    = DMA_PDATAALIGN_WORD;
        DMA_Handle.Init.Mode                = DMA_NORMAL;
        DMA_Handle.Init.Priority            = DMA_PRIORITY_VERY_HIGH;
        DMA_Handle.Init.FIFOMode            = DMA_FIFOMODE_ENABLE;
        DMA_Handle.Init.FIFOThreshold       = DMA_FIFO_THRESHOLD_FULL;
        DMA_Handle.Init.MemBurst            = DMA_MBURST_INC4;     /*WORD方式,仅支持4次突发 */
        DMA_Handle.Init.PeriphBurst         = DMA_PBURST_INC4;      /*WORD方式,仅支持4次突发 */
        DMA_Handle.XferCpltCallback         = DMA_TransferCompleteCallback;

        HAL_DMA_Init(&DMA_Handle);

    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1_Stream1_IRQn, 0, 0);
        HAL_NVIC_EnableIRQ(DMA1_Stream1_IRQn);

         /* AXI SRAM的64KB数据传输测试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 0;
        HAL_DMA_Start_IT(&DMA_Handle, (uint32_t)0x24000000, (uint32_t)(0x24000000 + 64*1024), 64*256);

        start = DWT_CYCCNT;
        while(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= 0) {}
        end = DWT_CYCCNT;
        cnt = end - start;

        //64*1024/(cnt/400/1000/1000)/1024/1024 = 64*1000*1000*400/1024/cnt = 25000000/cnt
        printf("DMA1---AXI SRAM内部互传64KB数据耗时 =  %dus %dMB/S\r\n", cnt/400, 25000000/cnt);

        /* D2域SRAM1的64KB数据传输测试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 0;
        HAL_DMA_Start_IT(&DMA_Handle, (uint32_t)0x30000000, (uint32_t)(0x30000000 + 64*1024), 64*256);

        start = DWT_CYCCNT;
        while(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= 0) {}
        end = DWT_CYCCNT;
        cnt = end - start;

        printf("DMA1---D2域SRAM1内部互传64KB数据耗时 =  %dus %dMB/S\r\n", cnt/400, 25000000/cnt);

        /* AXI SRAM向SDRAM的64KB数据传输测试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 0;
        HAL_DMA_Start_IT(&DMA_Handle, (uint32_t)0x24000000, (uint32_t)0xC0000000, 64*256);

        start = DWT_CYCCNT;
        while(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= 0) {}
        end = DWT_CYCCNT;
        cnt = end - start;

        printf("DMA1---AXI SRAM传输64KB数据到SDRAM耗时 =  %dus %dMB/S\r\n", cnt/400, 25000000/cnt);

        /* SDRAM的64KB数据传输测试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 0;
        HAL_DMA_Start_IT(&DMA_Handle, (uint32_t)0xC0000000, (uint32_t)0xC0000000, 64*256);

        start = DWT_CYCCNT;
        while(TransferCompleteDetected == 0) {}
        end = DWT_CYCCNT;
        cnt = end - start;

        printf("DMA1---SDRAM内部互传64KB数据耗时 =  %dus %dMB/S\r\n", cnt/400, 25000000/cnt);
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下面是DMA1的测试:

测试的这么详细啊,牛逼呀,辛苦辛苦了

网友A:
其实还有一种情况:AXI SRAM向D2域的SRAM传输64KB数据,这种情况的性能可能比现在四种都高,当然MDMA_CxTCR的BWM bit最好置1,或许可以提高性能。希望大佬有时间测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还有一种情况:AXI SRAM向D2域的SRAM传输64KB数据,这种情况的性能可能比现在四种都高,当然MDMA_CxTCR ...

好的,我这就测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还有一种情况:AXI SRAM向D2域的SRAM传输64KB数据,这种情况的性能可能比现在四种都高,当然MDMA_CxTCR ...

测试了,AXI SRAM向D2的SRAM1发送,速度是536MB/S,没有AXI SRAM内部互传快。

MDMA_CxTCR的BWM bit我是这么修改的,测试没变化

网友:
貌似猜中了

网友B(2020-07-14):
引用 楼主:
下面是DMA1的测试:

想问下: DMA2D好像只能访问D1域的AXI SRAM,访问D2域的SRAMx内存好像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想问下: DMA2D好像只能访问D1域的AXI SRAM,访问D2域的SRAMx内存好像不行。

从你近期咨询的问题来看,你非常有必要看看我们的教程,跑跑我们的例子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硬汉大哥,老给力了!

网友C(2022-04-01):
感谢硬汉的分享,我在您的性能测试程序基础上稍作了改动,想测试一下MDMA把数据从DTCM搬运到AXI SRAM的实验,MDMA的配置如图所示  ,在执行后出现了报错:HAL ERROR CODE是HAL_MDMA_ERROR_READ_XFER ----Read Transfer error,定位了2天没发现原因,想请您帮忙分析一(PS,如果把MDMA操作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对调一下,出现的是HAL_MDMA_ERROR_WRITE_XFER---Write Transfer error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感谢硬汉的分享,我在您的性能测试程序基础上稍作了改动,想测试一下MDMA把数据从DTCM搬运到AXI SRAM的实验 ...

这几个都修改为word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几个都修改为word就可以了。

感谢硬汉的回复,我基于这种设置得到的数据:DTCM --> AXI SRAM 传输的速度是285.3MB/S,AXI SRAM --> DTCM 传输的速度是32383.43MB/S,后者的速度比前者快了好多,感觉好奇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谢硬汉的分享,我在您的性能测试程序基础上稍作了改动,想测试一下MDMA把数据从DTCM搬运到AXI SRAM的实验 ...

你这字体是啥啊,感觉还怪好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