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5 USB:CDC 驱动

楼主(2019-06-14):
USB_CDC0_1 驱动那里可以找到,还是什么原因出错了

网友:
做的什么? 虚拟串口? 驱动在MDK的安装目录,找下

楼主:
安装了驱动还是识别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安装了驱动还是识别不出来

那就是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了。

楼主:
解决了,是PID,VID与驱动的PID,VID没有对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是PID,VID与驱动的PID,VID没有对上

谢谢告知最后的解决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