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小米手环4这类带amoled彩屏控制的,怎么做到这么便宜的

楼主(2019-06-14):
https://www.mi.com/shouhuan4/

这么便宜的产品,其它做类似产品的厂家要哭

网友A:
这种跑的都是什么GUI呢,硬件配置都怎么配置的呢,我看他好像用的是Dialog公司的蓝牙MCU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跑的都是什么GUI呢,硬件配置都怎么配置的呢,我看他好像用的是Dialog公司的蓝牙MCU

安卓

网友B:
我有个小米2,在路上丢了,又搞了小米3,结果链接不到手机了。

网友C:
就是低功耗单片机,不是安卓系统,标的安卓是指APP需要安卓4.4以上才支持安装。内存512KB,可能是L4+系列的。

网友D:
L4+性能完全足够,之前的华为智能手表就是L4+的方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就是低功耗单片机,不是安卓系统,标的安卓是指APP需要安卓4.4以上才支持安装。内存512KB,可能是L4+系列的 ...

这个还支持小爱呢,单片机做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L4+性能完全足够,之前的华为智能手表就是L4+的方案

L4+就贵了,我猜应该是国产MPU或者联发科方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还支持小爱呢,单片机做不了

单片机可以,远程连接服务器,服务器回复响应,性能low点,自理能差些。

通过大家的提示,我觉得基本就是单片机

楼主:
排查一些,STM32L4系列不行,不支持这种圆角的屏,RAM也不够
而L4+支持,但L4+的RAM是640KB,排除L4+系列

楼主:
我觉得有可能是ESP32,完美符合小米生态链

楼主:
EPS32不支持蓝牙5.0,支持蓝牙5.0又支持NFC的,感觉nRF52840非常适合,就是RAM小点。

不猜了,等发布了,砸一个看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EPS32不支持蓝牙5.0,支持蓝牙5.0又支持NFC的,感觉nRF52840非常适合,就是RAM小点。

等你的消息

楼主:
找到答案了,就是前面群友说的

Dialog系列的,不过这次是新款DA1469X

网友E:
其实我想知道他们用的什么操作系统,用的什么GUI?这个能否能知道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其实我想知道他们用的什么操作系统,用的什么GUI?这个能否能知道?

软件方案已经不重要了,各种RTOS配合ToucGFX都可以轻松实现这个UI,这可是512KB的内部SRAM,速度杠杠的,你觉得呢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软件方案已经不重要了,各种RTOS配合ToucGFX都可以轻松实现这个UI,这可是512KB的内部SRAM,速度杠杠的, ...

flash不是很大。。。所以rtos和gui应该很小的轻量级才可以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flash不是很大。。。所以rtos和gui应该很小的轻量级才可以吧?

QSPI老铁,这年头流行这种玩法,重要的程序往SRAM里面刷就行。

网友:
华为荣耀的手环好像是ST的芯片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个小米2,在路上丢了,又搞了小米3,结果链接不到手机了。

要解绑之前的,才可以连接新的手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