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ystemView] SystemView升级至V3.03,直接从V2.52进入V3版本了(2019-06-15)

楼主(2019-06-15):
官网链接:Segger Systemview
绿色版:
安装版:

网友A:
大佬,为什么我按照说明配置好后,总提示错误啊,而且程序运行一会儿就进入 HardFault_Handler,但是如果没有加入SystemView模块,程序是正常的,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,找了好久也没解决....

而且你给的那个官网链接里面只有2.52d啊,没有3.03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佬,为什么我按照说明配置好后,总提示错误啊,而且程序运行一会儿就进入 HardFault_Handler,但是如果没 ...

是不是周末刚起床,还有点懵
拉拉浏览器滚动条就看到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周末刚起床,还有点懵
拉拉浏览器滚动条就看到了。

找到了。
我这个用不了怎么回事?程序一跑起来没几秒就进 HardFault_Handler....没加 SystemView的时候没问题

网友B:
绿色自动和谐了?

网友C:
期待论坛大神破解@kingdjh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绿色自动和谐了?

你测试没有限制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期待论坛大神破解@kingdjh

以前那个应该还可以用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以前那个应该还可以用吧。

2.52可以用的,不过既然有新的,还是想尝试下

网友A:
大佬,这个软件怎么查看任务堆栈最大使用情况啊,没找到.... 还有之前QQ联系你帮我重置下密码,系统不发邮件到我的邮箱,咋解决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佬,这个软件怎么查看任务堆栈最大使用情况啊,没找到.... 还有之前QQ联系你帮我重置下密码,系统不发邮 ...

这个软件不支持最大任务栈使用情况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软件不支持最大任务栈使用情况

我擦....这么高端的软件竟然不支持查看堆栈使用情况,也是醉了...
我说我总觉得下面的那个堆栈显示的不对呢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擦....这么高端的软件竟然不支持查看堆栈使用情况,也是醉了...
我说我总觉得下面的那个堆栈显示的不 ...

你搞错了,SEGGER的任务栈查看是另一个软件,embOSView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搞错了,SEGGER的任务栈查看是另一个软件,embOSView

好吧...
非得分成两个软件,集成一起多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吧...
非得分成两个软件,集成一起多好。

好建议,上SEGGER官网给他们提建议,赶紧出一个二合一,已经迫不及待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建议,上SEGGER官网给他们提建议,赶紧出一个二合一,已经迫不及待了。

那个软件貌似用不了吧,是不是只有他自己的系统才能用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软件貌似用不了吧,是不是只有他自己的系统才能用....

你得给他们建议啊,你不说,他们怎么知道客户的想法。

希望将各种RTOS都支持下

网友(点评):
好的,怼他们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