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创建任务时,如果任务栈设大一点,就运行不正常

楼主(2019-06-15):
请教硬汉,我用FreeRTOS创建一个任务,任务里面就一个emWin函数调用显示“Hello”。创建任务时,任务栈设置成2K,显示正常。如果任务栈设置成4K,就不显示了。这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?第一次接触FreeRTOS

楼主:
貌似好了,原来 configTOTAL_HEAP_SIZE 配置为13K,我把任务栈设置为4K就不行。我刚才把 configTOTAL_HEAP_SIZE 改成100K,就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