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5.28a编译快一些,但是下载后要手动复位才能执行程序。

楼主(2019-06-16):
    MDK5.28a编译快一些,但是下载后要手动复位才能执行程序,不知道怎么设置。

网友A:
这个好像无解,jlink无法软复位了,我这边也是这个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好像无解,jlink无法软复位了,我这边也是这个情况

网友B:
Reset and Run选项勾上也这样吗?  有时候是程序问题,换几个程序试试。

复位方式可以选择硬件复位,软件复位都走一波试试。

网友:
JLINK要手动复位,stlink正常复位没问题,好蛋疼

网友C:
哈哈,让你们升级,入坑了吧,开不开心,快不快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eset and Run选项勾上也这样吗?  有时候是程序问题,换几个程序试试。

复位方式可以选择硬件复位,软 ...

都不行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哈哈,让你们升级,入坑了吧,开不开心,快不快乐

网友:
我用STLINK也不能软复位,5.27的也不行,5.23的一切正常。

网友(2019-07-18):
正解在这里

网友:
厉害,回头试试

楼主:
这个界面在哪里?没找到

网友(2021-06-15):
刚看到这个,一直手动复位啊

网友(2021-12-16):
MARK。虽然还没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