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flash历史数据存储和查找

楼主(2019-06-16):
各位好!
      采集传感器数据多少都会涉及到存储和查找,特别是按时间查询,非常头疼,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,可以快速搜索到指定时间段的数据。

网友A:
你的数据断存储频率高不?存储格式大概什么样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数据断存储频率高不?存储格式大概什么样的?

存储频率可调的,最低1分钟,大概一针数据30字节左右

网友B:
采用固定格式大小是最方便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采用固定格式大小是最方便的。

数据帧大小是固定的,存储时间不固定,可以通过串口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了解下这个
https://github.com/armink/EasyFlash

easyflash之前有了解过,但是不适合应用在定时采集存储方式,因为有可能时间不连续,这样查找的时候就不方便。比如0点-1点设备有工作,1点-2点设备没有工作,2点-3点设备又开始工作,这时候1点-2点的这段时间是没有数据的,针对这种情况,easyflash就不好查找了。目前使用的是把flash按照月份划分,然后数据一个接一个存储,查找的时候采用二分法。

网友D(2023-05-19):
楼主解决了吗?我也在研究这个,有好的方法分享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解决了吗?我也在研究这个,有好的方法分享吗

FlashDB就可以

网友(2024-02-05):
我是把所有的记录读取出来,通过比较时间,获取需要的记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