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问一下使用了双缓冲后会先屏幕分割显示的情况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9-06-17):
如题,在使用存储设备显示图片的时候,使能了双缓冲或者三缓冲会导致屏幕分成 4 份显示,这是什么原因呀?

网友A:
你搞多缓冲的时候,你的多缓冲空间给够了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搞多缓冲的时候,你的多缓冲空间给够了没

给够了,按照 3个 buffer 的空间给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给够了,按照 3个 buffer 的空间给的

使用窗口的存储设备方式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就用窗口存储设备模式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窗口的存储设备方式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就用窗口存储设备模式即可

好的,我试试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