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listview如何按格式读出时间

楼主(2019-06-17):
我按照格式sprintf((char *)acText[0], "%d: %d", calendar.hour,calendar.min)写进表格里面,  表格显示正常;但是我不能整个读出来LISTVIEW_GetItemText(hListView,2,1, bufFF,20) ;而单独读时和分没有问题。还需要拆分字符吗

网友:
你写入11:11读出来是不是11:11吗?

楼主:
前边数读取正确,后面的读取不对,偏移一个指针,能有数,偏移2个没有数
printf("%2C:%2C", *bufFF, *bufFF+2);//加1,读出为9,数值不对,加2,则没有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边数读取正确,后面的读取不对,偏移一个指针,能有数,偏移2个没有数
printf("%2C:%2C", *bufFF, *bufF ...

*bufFF+2是啥操作??

楼主:
指针+2,不知道有问题没有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指针+2,不知道有问题没有?

*(bufFF+2)

楼主:
还是读不出来 小时数据正确,分钟数据为空

网友:
发listview部分的完整测试代码,我试试。其它部分不需要,仅listview即可

楼主:
今天要下班了,我的测试代码乱的不行,今天怎么也整理不完了,明天我整理好,再麻烦老师帮我看看,

网友:
acText是个二维数组?

楼主:
printf("%s",pBuffer);利用读字符串读出来了。有劳版主费心了。
大体思路如下:char   acText[3][20] = {{0}}; //一个二维数组字符阵列,包含名称,ADC的值
接着sprintf((char *)acText[0], "%02d: %02d\0", calendar.hour,calendar.min);//调整时间格式
之后r = LISTVIEW_AddRow(/*小工具的句柄*/hItem, /*包含 LISTVIEW 单元格文本的阵列指针*/(const GUI_ConstString *)apText);
最后读出 LISTVIEW_GetItemText(hListView,0,1, bufFF,20)
printf("%s",pBuffer);//字符串格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rintf("%s",pBuffer);利用读字符串读出来了。有劳版主费心了。
大体思路如下:char   acText[3][20] = {{ ...

直接贴完整代码,要不效率太低了。仅需要listview部分,其它部分不需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