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DROPDOWN控件的汉字显示问题

楼主(2019-06-18):
大家好,
    第一次发帖,最近在使用DROPDOWN控件的时候,显示汉字的时候,要不是DROPDOWN控件(当前选择的文本)是乱码,要不DROPDOWN控件中包含的LISTBOX显示是乱码。
   汉字使用的是外部SPI flash方式实现。
   其他说明:
   1,DROPDOWN使用英文无问题。
   2,其他控件使用汉字也无问题。

  部分代码如下
hItem=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ID_PORT_COMB);
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SetFont(hItem,&GUI_FontHZ24);
                LISTBOX_SetFont(DROPDOWN_GetListbox(hItem),&GUI_FontHZ24);
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AddString(hItem,"汉字1");
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AddString(hItem,"汉字2");
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AddString(hItem,"汉字3");
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AddString(hItem,"汉字4");
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SetAutoScroll(hItem,1);
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SetSel(hItem,0);

网友:
没问题啊,你的SPI Flash驱动是不是没做好

楼主:
谢谢,其他控件,比如BUTTON,TEXT打汉字都没有问题的。我在重新看下汉字部分的代码。

楼主:
用的是别人的代码?查了半天没查到问题。一怒之下,参考了你们的教程做了个小字库,因为项目用的汉字不多,于是还搞了2bpp抗锯齿的。搞定,谢谢老板回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