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一个类似于位带操作IO的方法(读改写)

楼主(2019-06-18):
用过F4或者F7的知道,F7或者F7以上的不支持位带操作。对单个IO操作只能用度改写,一般形式如下:
读改写方式:

如果以前F4平台使用了位带操作,但是由于产品要求,需要用更高性能的F7。问题来了,需要修改大量的对IO操作的函数。

通过我的总结,发现可用用读改写的方式稍微修改,就和位带操作有点类似了:
1、定义如下结构体,作用就是把一个32位变量分成32个部分,每一个部分占用1位,可以直接操作某一位而不改变另外的位。操作方法其实也是读改写的方式,只不过是写法简单了。
typedef struct
{
        uint32_t BIT0 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1 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2 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3 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4 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5 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6 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7 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8 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9 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10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11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12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13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14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15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16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17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18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19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20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21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22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23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24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25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26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27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28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29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30 : 1;
        uint32_t BIT31 : 1;
}Bit_Type;

//输出寄存器
#define PAout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A->ODR).BIT ## pin
#define PBout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B->ODR).BIT ## pin
#define PCout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C->ODR).BIT ## pin
#define PDout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D->ODR).BIT ## pin
#define PEout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E->ODR).BIT ## pin
#define PFout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F->ODR).BIT ## pin
#define PGout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G->ODR).BIT ## pin
#define PHout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H->ODR).BIT ## pin
#define PIout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I->ODR).BIT ## pin
#define PJout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J->ODR).BIT ## pin
#define PKout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K->ODR).BIT ## pin

//输入寄存器
#define PAin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A->IDR).BIT ## pin
#define PBin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B->IDR).BIT ## pin
#define PCin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C->IDR).BIT ## pin
#define PDin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D->IDR).BIT ## pin
#define PEin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E->IDR).BIT ## pin
#define PFin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F->IDR).BIT ## pin
#define PGin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G->IDR).BIT ## pin
#define PHin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H->IDR).BIT ## pin
#define PIin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I->IDR).BIT ## pin
#define PJin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J->IDR).BIT ## pin
#define PKin(pin)         (*(Bit_Type *)&GPIOK->IDR).BIT ## pin

2、实现跑马灯的翻转,编写以下代码,可以看到LED是可以闪烁的。
//定义宏(使用原子的板子,当然IO可以随意修改)
#define LED0        PBout(1)
#define LED1        PBout(0)

//在main函数的while(1)里实现如下代码:

3、其实汇编代码和读改写是一样的,也就是以下代码是等价的,只是方便写代码,不容易出错。汇编代码就不贴了
PBout(0) = 0;  //等价于GPIOB->ODR &= ~(1<<0);

PBout(0) = 1;  等价于GPIOB->ODR |= 1<<1;

4、但是呢还是有个小缺陷,因为是宏定义,所以是不能实现如下操作方式的:
n = 0;
PBout(n) = 0;
n = 1;
PBout(n) = 0;

好久之前就想到了次方法,只是没时间贴出来,不知道次方法有没有什么问题,望广大各大佬们指教!

网友A:
改用BSRR寄存器效果更好,支持原子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用BSRR寄存器效果更好,支持原子操作。

BSRR和BRR速度是最快的,没有读改写的操作

网友B:
bitband操作,这位老铁的实现是最秀的,也是最简单的,网上的其它实现方式都有些臃肿,不过不适合M7内核,因为M7不支持bitband

MDK:位区(bitband)操作新方法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4414916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itband操作,这位老铁的实现是最秀的,也是最简单的,网上的其它实现方式都有些臃肿,不过不适合M7内核, ...

还是广大网友厉害,各自借鉴。

网友:
如果用mdk的话,可以给结构体指定一个位带属性,就会给你上述代码自动生成真正的位带操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tband操作,这位老铁的实现是最秀的,也是最简单的,网上的其它实现方式都有些臃肿,不过不适合M7内核, ...

是的 就是这种做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