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STM32H7的FMC扩展IO使用位域操作更省事,使用M3和M4内核的芯片还可以自动编译成硬件方式

楼主(2019-06-18):
M3和M4支持硬件方式的位域操作,而M7内核不支持。
定义:
typedef struct
{
        uint32_t tGPRS_TERM_ON : 1;
        uint32_t tGPRS_RESET :1;
        uint32_t tNRF24L01_CE :1;
        uint32_t tNRF905_TX_EN :1;
        uint32_t tNRF905_TRX_CE :1;

        uint32_t tNRF905_PWR_UP :1;
        uint32_t tESP8266_G0 :1;
        uint32_t tESP8266_G2 :1;

        uint32_t tLED1 :1;
        uint32_t tLED2  :1;
        uint32_t tLED3  :1;
        uint32_t tLED4 :1;
        uint32_t tTP_NRST   :1;
        uint32_t tAD7606_OS0  :1;
        uint32_t tAD7606_OS1  :1;
        uint32_t tAD7606_OS2  :1;

        uint32_t tY50_0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1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2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3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4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5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6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7   :1;

        uint32_t tAD7606_RESET  :1;
        uint32_t tAD7606_RANGE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2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3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4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5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6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7   :1;

}FMCIO_ODR;

FMCIO_ODR *FMC_EXTIO = (FMCIO_ODR *)0x60001000;

使用:
比如操作LED1,亮灭就是
FMC_EXTIO->tLED1 = 1;
FMC_EXTIO->tLED1 = 0;

是不是更加简单省事。

楼主:
V6板子是M4内核的,可以使用硬件方式的位域操作,仅如下定义即可,编译器会自动转换成硬件的位域操作,是不是非常简单。

typedef struct
{
        uint32_t tGPRS_TERM_ON : 1;
        uint32_t tGPRS_RESET :1;
        uint32_t tNRF24L01_CE :1;
        uint32_t tNRF905_TX_EN :1;
        uint32_t tNRF905_TRX_CE :1;

        uint32_t tNRF905_PWR_UP :1;
        uint32_t tESP8266_G0 :1;
        uint32_t tESP8266_G2 :1;

        uint32_t tLED1 :1;
        uint32_t tLED2  :1;
        uint32_t tLED3  :1;
        uint32_t tLED4 :1;
        uint32_t tTP_NRST   :1;
        uint32_t tAD7606_OS0  :1;
        uint32_t tAD7606_OS1  :1;
        uint32_t tAD7606_OS2  :1;

        uint32_t tY50_0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1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2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3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4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5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6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7   :1;

        uint32_t tAD7606_RESET  :1;
        uint32_t tAD7606_RANGE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2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3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4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5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6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7   :1;

}FMCIO_ODR __attribute__((bitband));

FMCIO_ODR *FMC_EXTIO = (FMCIO_ODR *)0x60001000;

网友A:
666,这么快就借鉴了

网友:
和我那个很类似呢,位域的好处是不会影响其他位,而&= |=如果没注意很容易把其他位修改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66,这么快就借鉴了

借鉴了你那个帖子里面的方法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V6板子是M4内核的,可以使用硬件方式的位域操作,仅如下定义即可,编译器会自动转换成硬件的位域操作,是不 ...

这样位于操作,那fmc 是否需要进行单独配置啊 ?
还是这样位于定义后再给一个地址 就可以了 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位于操作,那fmc 是否需要进行单独配置啊 ?
还是这样位于定义后再给一个地址 就可以了 ???

FMC要先配置好,配置好之后就可以这种方式使用了。在MDK的help文档里面可以检索__attribute__((bitband))
的用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FMC要先配置好,配置好之后就可以这种方式使用了。在MDK的help文档里面可以检索__attribute__((bitband)) ...

好的

网友:
学习,下去试试先。赞。

网友C(2020-01-16):
大佬,这样写移植性是不是不是很好,受编译器和硬件的影响,tGPRS_TERM_ON 可能对应0x60001000开始的四个字节的第一位也可能是最后一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大佬,这样写移植性是不是不是很好,受编译器和硬件的影响,tGPRS_TERM_ON 可能对应0x60001000开始的四个字 ...

这是位域操作,标准C实现。

网友D(2023-04-26):
引用 楼主:
V6板子是M4内核的,可以使用硬件方式的位域操作,仅如下定义即可,编译器会自动转换成硬件的位域操作,是不 ...

这个编译器自动转换成硬件操作的话,必须加上“__attribute__((bitband));” 这个语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编译器自动转换成硬件操作的话,必须加上“__attribute__((bitband));” 这个语句吗?

对,是这样的。

网友E(2023-12-09):
M4/M3的硬件位域是原子化操作    M7的中断和主循环操作同一个变量会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M4/M3的硬件位域是原子化操作    M7的中断和主循环操作同一个变量会有问题

是的,后来专门开了一个帖子说这个问题。

推荐一种超简单的硬件位带bitband操作方法,让变量,寄存器控制,IO访问更便捷,无需用户计算位置(2021-12-10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950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