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波形显示

楼主(2019-06-18):
老大,5000个数据如何以曲线的形式显示在800乘480分辨率的LCD上。类似于示波器的ZOOM功能

网友:
像我们的示波器,我是通过条件不同采样率实现放缩的。

你这种软件方式的放缩,我也没有有效的算法。简单些,你可以用类似过采样的方式,一段数据求平均,将5000个点变成800个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  我试试看

网友:
你需要把5000个数据处理成800或者600个(波形区还有边框)数据。 即每7个数据取个平均值(对应示波器的平均值采样),或者最大值(示波器的峰峰值)。 如果波形放大,即时间轴放大,那么可以根据选区的时间段,选择对应的数据显示。

其实不用纠结5000个数据量,它们都在RAM里面。显示的时候是另一个考虑,显示哪几个数据可以另外处理。人眼看波形,主要是趋势,做不到那么精确,没必要一个数据对应一个显示的点。真实的示波器也是这样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