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] 发现DAPLink(CMSIS-DAP)用的USB库就是RL-USB源码,DAPLink其实就是RTX4+RL-USB的应用

楼主(2019-06-19):
https://github.com/ARMmbed/DAPLink

DAPLink就是RTX4加上CMSIS-RTOS V2封装层,USB就是RL-USB的源码版,或者说开源了一部分。

看到DAPLink的rl_usb.h,usb_lib.C,跟我一直用的RL-USB基本是一样的,我说怎么看着这么面熟。

DAPLink的USB文件:

RL-USB的文件:

楼主:
确切的说,通过DAPLink,开源了RL-USB里面的Device部分

网友:
也支持WebUSB,可以啊,看来这个真是RL-USB的开源版,秀

网友:
这个牛了,下载下来看看

网友:
还是ARM会玩

网友A:
功能挺强大,不过速度应该不会太快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功能挺强大,不过速度应该不会太快。

支持USB2.0高速,速度还可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支持USB2.0高速,速度还可以

下载程序的速度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载程序的速度呢?

网友:
那这个速度就非常有性价比。

网友:
改天弄给回来试试

网友C:
对,这个在去年玩DAP的时候就发现了,可以无缝替换RL-USB的LIB,无任何异常。从这个角度也印证了这个就是RL-USB的Device源码。

网友D:
这个DAPlink看不懂怎么用啊。硬汉能讲一下吗?

网友:
一直就是这样,我一直都在用

网友E:
准确来说daplink就是cmsis dap更新版本,早期就是用的rtx4+rlusb版本,最新的daplink刚更新架构,添加封装层,为了支持无rtos的daplink以及更多的灵活性,对于最新的2.0 winusb版本daplink不要用,不稳定,可以支持iar调试,mdk调试会出错,主要是mdk不能选择用hid的daplink还是winusb的daplink,默认新版本是同时工作的,iar可以第一次下载时选择用哪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准确来说daplink就是cmsis dap更新版本,早期就是用的rtx4+rlusb版本,最新的daplink刚更新架构,添加封装 ...

准备在H7-TOOL上溜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DAPlink看不懂怎么用啊。硬汉能讲一下吗?

我还没有开始用,等我也学习了,我们交流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对,这个在去年玩DAP的时候就发现了,可以无缝替换RL-USB的LIB,无任何异常。从这个角度也印证了这个就是RL ...

那基本就确定了,的确是RL-USB

网友:
有个资料可以参考下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准备在H7-TOOL上溜溜。

嗯,有需要帮忙的就说,可以帮忙开发这个功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嗯,有需要帮忙的就说,可以帮忙开发这个功能

这个是大佬,给予了我不少帮助。这位大佬对dap研究的透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嗯,有需要帮忙的就说,可以帮忙开发这个功能

太感谢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嗯,有需要帮忙的就说,可以帮忙开发这个功能

大佬,我是小白刚上路,请问你的DAPlink基于官方的原理图吗?自己做修改了吗?我做了一版画出来的板子用的最新的bootloader,插上电脑就闪了一下红灯,电脑没任何反应,没检查到新硬件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大佬,我是小白刚上路,请问你的DAPlink基于官方的原理图吗?自己做修改了吗?我做了一版画出来的板子用 ...

都可以,无所谓官方电路还是自己的,做的硬件是基于哪一个MCU,要看你的MCU看看哪边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都可以,无所谓官方电路还是自己的,做的硬件是基于哪一个MCU,要看你的MCU看看哪边不对

mcu没问题啊,写过测试程序,除了USB没测过,其余的都测过,都正常,就是插电脑没反应,我有点怀疑USB那块的问题,我看过淘宝的各种设计,发现USB D+  有个1.5K上拉到3.3,我看官方的没有,不知道是不是这的问题

网友G(2020-09-11):
这个最新的6.3.17库 能用这些替代用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个最新的6.3.17库 能用这些替代用么?

能,基础功能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