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RL-FlashFS V6.X操作SD卡CLASS4读写速度4-8MB/S,配套V7的RTX5和FreeRTOS模板已做好,明天发

楼主(2019-06-20):
测试的SD卡 Class4,效果还不错,已经是Class4的极限速度了。
明天给大家发布例子
Class2,Class4,Class6,Class10代表的速度等级:

第一次大批量写的时候时间略长些,后面就正常了。
读基本是5-8MB,写是4-6MB

网友A:
这个牛逼呀,u盘读写历程 大概什么时候发布啊 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牛逼呀,u盘读写历程 大概什么时候发布啊 ??

早就发了,此贴下载即可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6980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我一直在等这套完整装备,后面配置RL-USB,TCPNET就完整了

网友B:
写入速度亮了!我以前做FATFS写入速度最快只能到2.5M左右,不过读出速度可以到10M以上。研究了一下写入慢的原因,在FATFS中FAT表没有写入缓冲,每写入一个簇就更新一下FAT表,这个严重影响写入文件的速度。

网友C:
这个RL-FlashFS文件系统,和FatFS有什么区别?
各自的优缺点是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写入速度亮了!我以前做FATFS写入速度最快只能到2.5M左右,不过读出速度可以到10M以上。研究了一下写入慢的 ...

后面买个CLASS10测测,争取也上个10MB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RL-FlashFS文件系统,和FatFS有什么区别?
各自的优缺点是啥?

RL-FlashFS与FatFS的区别,FatFS仅是一个FAT类的文件件系统,擦写均衡,坏块管理,ECC和掉电保护都不支持。这些都需要用户自己去实现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RL-FlashFS与FatFS的区别,FatFS仅是一个FAT类的文件件系统,擦写均衡,坏块管理,ECC和掉电保护都不支持 ...

看到有工程师说RL-FlashFS现在依然不支持exfat?? 很难找4G以下的U盘了,那么用处就受限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到有工程师说RL-FlashFS现在依然不支持exfat?? 很难找4G以下的U盘了,那么用处就受限了。

新版RL-FlashFS V6.X最大支持2TB的SD卡,即支持SDXC,U盘也一样。

注意4GB的含义,4GB是FAT32最大支持的文件大小,不是容量大小,很多人在这个地方理解有误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id=94106&fromuid=58

网友:
读写都能10MB/S可用性就更强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写入速度亮了!我以前做FATFS写入速度最快只能到2.5M左右,不过读出速度可以到10M以上。研究了一下写入慢的 ...

我现在用H7 拷贝速度,用DMA 能到3.5M/S,使用poll模式能到4.5M,是拷贝速度

网友:
这个就厉害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我现在用H7 拷贝速度,用DMA 能到3.5M/S,使用poll模式能到4.5M,是拷贝速度

那你这个速度算是很快的了,我那个测试用的是F407测试的,还是我自己写的SD驱动,如果用官方的还要更慢一点点,FATFS性能总体上还是可以,就是写文件的机制还可以提升一下。不过这个速度测试也和SD卡有,不同卡差别还是挺明显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你这个速度算是很快的了,我那个测试用的是F407测试的,还是我自己写的SD驱动,如果用官方的还要更慢一 ...

是啊,卡不一样 速度也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