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listview怎么让行中的字,从左到右的移动

楼主(2019-06-20):
行中的字,超出了设定的宽度,怎么选中这一行后让其移动

网友A:
不支持。

可以研究下函数LISTVIEW_OwnerDraw(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支持。

可以研究下函数LISTVIEW_OwnerDraw(

好的,谢谢,我先看看

楼主:
这个怎么实现啊?我尝试在这个位置发送gui_key_right消息,没说说的那个效果,是我用的不对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怎么实现啊?我尝试在这个位置发送gui_key_right消息,没说说的那个效果,是我用的不对吗?

你是要是整个行的左移右移吗,这个是可以试下的,添加水平滚动条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要是整个行的左移右移吗,这个是可以试下的,添加水平滚动条就行。

知道啦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