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下,发现使用 emwin v5.44 argb 库的问题 ?

楼主(2019-06-20):
发现使用 emwin v5.44 argb 库的问题 ?

具体是在左图片旋转时, 貌似 不行
使用的是 emwin 内存存储设备功能,在使用 abgr 的emwin 库时,显示旋转的 时针、分针、秒针 图片是没有问题的,
目前改用 emwin 的 argb 的库,貌似 图片 时针 没有显示出来 ????

请教下,这是何故啊 ???

网友A:
把emWin动态内存和显存使用的RAM空间的CACHE先关闭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emWin动态内存和显存使用的RAM空间的CACHE先关闭了。

又重新测试了一下,时针与分针 不是重合的缘故,而是 时针 根本就没有显示出来啊,

如果把emwin 搞成 ram 的话,怕内存不够啊,我目前emwin 已经使用了 接近 5MB 的空间啊

另外我想问一下,貌似 st 提供的历程
STM32Cube_FW_H7_V1.4.0\Projects\STM32H743I-EVAL\Demonstrations\STemWin\MDK-ARM

这个历程里面,他分配给 emwin 的内存使用的是单片机内部的ram,分配了 100KB 大小空间,但是他实现了那么多功能,他是如何做到的啊 ??

因为自己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明白啊,惭愧惭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emWin动态内存和显存使用的RAM空间的CACHE先关闭了。

终于搞定了, 吧重定义的 函数全部屏蔽就好了

        /* 16bpp存储设备重定向 */
        GUI_MEMDEV_SetDrawMemdev16bppFunc(_LCD_DrawMemdev16bpp);    这个函数还是需要保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