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基于V7的新版RL-FlashFS V6.X模板,操作SD卡CLASS4读写速度4-8MB/S,含RTX5和FreeRTOS两版

楼主(2019-06-21):
说明:
1、新版RL-FlashFS V6.X相比老版本功能更强些,API更加全面(FlahFS是采用的标准C库API),已经支持删除文件夹时,同步删除其子文件。
2、RL-FlashFS是兼容Fat的,新版最大容量支持2TB。同时也支持EFS嵌入式文件系统,主要用于NOR型Flash。
3、新版RL-FlashFS V6.X和RL-USB的NAND完整解决方案,后面为大家制作,配套到V7上。
4、RL-FlashFS与FatFS的区别:
(1)FatFS仅是一个FAT类的文件件系统,擦写均衡,坏块管理,ECC校验和掉电保护都不支持。这些都需要用户自己去实现,而FlashFS都支持。
(2)RL-FlahFS操作文件名,不支持中文,而FatFS支持。

RTX5:

FreeRTOS:

测试例子需要安装的库版本(同一个软件包可以安装多个不同版本):
下面三个软件包的版本(这个三个版本的软件包务必要安装):

测试的SD卡 Class4,效果还不错。
Class2,Class4,Class6,Class10代表的速度等级:

第一次大批量写的时候时间略长些,后面就正常了。
读基本是5-8MB,写是4-6MB
后面再找个CLASS10的测试下,看看能不能破10MB/S

网友A:
(1)FatFS仅是一个FAT类的文件件系统,擦写均衡,坏块管理,ECC校验和掉电保护都不支持。这些都需要用户自己去实现,而FatFS都支持。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(1)FatFS仅是一个FAT类的文件件系统,擦写均衡,坏块管理,ECC校验和掉电保护都不支持。这些都需要用户自 ...

谢谢指出,已修正。

网友:
就等TCPNET和RL-USB了

网友B:
这个FreeRTOS版的例子看着是带CMSIS封装层了

网友C:
RTX5性能上比RTX4有多少提升呢?

刚开始学习使用的话选择RTX4还是5呢?

网友D:
这个程序严重依赖PACKS,这种方式开发程序的时候或许比较轻松吧,不过在不同的电脑上需要搞定所用的到PACKS之后才能编译。
最崩溃的事情是,不同人用不同版本的开发工具会无法编译成功。
自己开发的程序在升级的了编译器版本后,也可以要重新搞一遍才能编译通过。

把所有的源代码全部自己填加到工程,不使用任何编译器系统的代码(包括系统的.H文件),这样辛苦了一回,才能保证工程以后永远都可以直接编译,除非是MDK换成IAR或者GCC等才需要重新搞。
感觉我的想法和现在的时代有点脱节了,不我自己还在坚持这么做。
还是感谢硬汉的分享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程序严重依赖PACKS,这种方式开发程序的时候或许比较轻松吧,不过在不同的电脑上需要搞定所用的到PACKS ...

现在IDE都在走这种套路,让客户去依赖自己的东西。

Embedded Studio是这种PACK套路
新出的STM32CubeIDE也是这种套路,集成CubeMX,依赖性更强。
对于MDK5来说,AC5的编译器基本已经停止更新了,所有不用担心MDK5不断升级的问题。

AC6在不断的更新中,不过也不用担心,从去年开始关注以来,这几次MDK升级,对中间件都没有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TX5性能上比RTX4有多少提升呢?

刚开始学习使用的话选择RTX4还是5呢?

应该是RTX4更强一些,RTX5做的东西有点多,程序里面太多判断的东西。

网友E:
请教,SD卡的初始化代码没看到,是不是在 Manage Run-Time Environment设置中默认初始化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教,SD卡的初始化代码没看到,是不是在 Manage Run-Time Environment设置中默认初始化了?

在MCI_STM32H7XXX里面

也就是CMSIS-Driver里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RTX4更强一些,RTX5做的东西有点多,程序里面太多判断的东西。

嗯,好的。。。谢谢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MCI_STM32H7XXX里面

也就是CMSIS-Driver里面

找到了,谢谢。。

网友A:
硬汉,能不能把MCI的驱动说明一下,看不明白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,能不能把MCI的驱动说明一下,看不明白啊。

可以,后面我研究了做个简易文档分享给大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FreeRTOS版的例子看着是带CMSIS封装层了

是的,都加上了CMSIS-RTOS V2封装层

网友F:
下一步是不是TCPNET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下一步是不是TCPNET了

下周发个RL-USB的模板例子,之后就发TCPnet的

网友G(2022-11-15):
flashfs有没有裸机版本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flashfs有没有裸机版本?

老版本FlashF,裸机版做了很多例子。

新版的不方便使用裸机了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老版本FlashF,裸机版做了很多例子。

新版的不方便使用裸机了。

硬汉哥可以给个网址吗?在百度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裸机版本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硬汉哥可以给个网址吗?在百度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裸机版本的

早期V4网盘的FlashFS文件夹里面有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81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