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F429的LTDC驱动TFT屏改分辨率问题

楼主(2019-06-21):
请问下,我现在手上只有7寸800*480 LCD屏   我现在想改成480*272分辨率使用   也就是多余的显示直接显示固定黑色就行,只使用前面显示部分,最主要的是SDRAM给屏的缓存是480*272*2个字节连续的地址也就是260kb左右,刷屏跟480*272分辨率方式一样。  请问这个怎么实现呢?

网友A:
LTDC显示是开窗决定大小和位置显示的,可以设置成任何位置和大小来显示,完全满足你的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TDC显示是开窗决定大小和位置显示的,可以设置成任何位置和大小来显示,完全满足你的要求

额  谢谢   我试试看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