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button切换问题

楼主(2019-06-21):
各位大佬,好久没有逛论坛啦,
请教个问题:

界面上有4个 button ,每个button  对应不同的操作流程。当正在操作样本检测时,流程还没结束,误操作点了设置,这样样本检测的窗口被del或end,流程被打断了。
我想在样本检测还没结束前,使得其他按钮失效,等流程结束,使得其他按钮有效,不知可否实现?
谢啦

网友A:
有个函数,是WM_DisableWindow()    WM_EnableWindow()

楼主:
可否告知如何实现么,给个接口也行哈,谢啦

网友B:
点击设置时,先检测流程是否结束,如果没有结束,进行消息框提示请等待检测完成,不创建设置的界面,实现简单对用户又友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点击设置时,先检测流程是否结束,如果没有结束,进行消息框提示请等待检测完成,不创建设置的界面,实现简 ...

很好的建议,感谢

网友C:
大哥你用的是按钮做的那个菜单栏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有个函数,是WM_DisableWindow()    WM_EnableWindow()

这位兄台,我想在主窗口按键按下之后聚焦到弹出的窗口,使用这个函数失能主窗口之后,还是可以操作到主窗口的按键。wm_setfocus()也不行,咋办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位兄台,我想在主窗口按键按下之后聚焦到弹出的窗口,使用这个函数失能主窗口之后,还是可以操作到主窗 ...

由于新弹出了窗口,记得这个句柄得是新窗口的。
而且可以试试WM_BringtoTop之类的函数,保证激活的窗口的是你需要的新窗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大哥你用的是按钮做的那个菜单栏?

是的 ,你有什么好的建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