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5.48以上版本跑以前的demo异常,大家有碰到吗?

楼主(2019-06-22):
目前测试5.44,5.46版本是正常的,但5.48,5.50版本就开始异常了,这中间有些什么变化呢?
请各位朋友多多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进入5.48后,emWin模拟器开始用ARGB格式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进入5.48后,emWin模拟器开始用ARGB格式库了。

谢谢哥!那怎么修改以前的demo才能正常跑起来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哥!那怎么修改以前的demo才能正常跑起来呢?

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吧,大部分能展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