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能绘制bmp,不能绘制jpeg

楼主(2019-06-22):
gui_config设置的内存为8M,可以绘制BMP图像,不能绘制JPEG的,使用GUI_JPEG_DrawEx绘制,返回值为1

网友A:
8MB的内存够大,使用这个试试:
GUI_JPEG_Draw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8MB的内存够大,使用这个试试:
GUI_JPEG_Draw

一样,都不行

网友A:
还有一招。

仅你的GUIConf.C文件中的动态内存改成用内部SRAM,能分配100KB最好,显示个非常小的JPEG图片,比如10*10,看看能正常显示不。使用函数GUI_JPEG_Draw,图片直接以C数组放在程序里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一招。

仅你的GUIConf.C文件中的动态内存改成用内部SRAM,能分配100KB最好,显示个非常小的JPEG图 ...

好的,我稍后测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一招。

仅你的GUIConf.C文件中的动态内存改成用内部SRAM,能分配100KB最好,显示个非常小的JPEG图 ...

测过了,好像不行,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有一个问题,为什么5.44版本的lib库,用os版本的会死。用不带os的就没问题啊。我用的freertos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测过了,好像不行,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有一个问题,为什么5.44版本的lib库,用os版本的会死。用不带os的 ...

基本可以确定,你的程序模板真的有问题,移植我的吧,F429和H7的都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基本可以确定,你的程序模板真的有问题,移植我的吧,F429和H7的都有。

模板会是大概 哪一部分的问题?会是 LCDConf_Lin_Template.c这个文件的问题吗?还是freertos的问题,其他的都是库里的文件,我直接移植官方的。想自己抑制一下啊,不自己在这移植一下,心里不踏实,实在不行,我就用您得模板移植

网友:
官网自带的sample 多玩几遍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