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请教下,不知道为何,之前使用的 si473xx 的收音机程序移植到h7上就工作异常 ?

楼主(2019-06-23):
请教下,不知道为何,之前使用的 si473xx 的收音机程序移植到h7上就工作异常 ?

不知道是为何 ???

程序可以检测到 si473x 的芯片是 正常的, 就是读取 芯片信息时 失败 ??

采用的 模拟 i2c, i2c 读写其他的器件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, 这个程序也是从以前的其他芯片里面移植出来的

整个系统使用  FreeRTOS + emwin

网友A:
没有上拉电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上拉电阻?

i2c 控制其他的 i2c 器件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

而且上啦电阻我也加了

网友:
我们V7的正常。

楼主:
有没有发布时哪个历程啊,我想去看看参考一下,

我目前使用的 FreeRTOS + emwin,系统heap 使用的是 0x2400 的内存地址,程序启动的 ram 使用的是 0x2000的起始地址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发布时哪个历程啊,我想去看看参考一下,

我目前使用的 FreeRTOS + emwin,系统heap 使用的是 0 ...

裸机例子里面任意下一个,里面有驱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裸机例子里面任意下一个,里面有驱动。

逻辑的历程我看过了,也对过了,貌似也没有什么差别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逻辑的历程我看过了,也对过了,貌似也没有什么差别啊

难道你的硬件整有问题,这就略麻烦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难道你的硬件整有问题,这就略麻烦了。

大佬,H7的fmc被多个主控访问,是不是要自己加互斥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大佬,H7的fmc被多个主控访问,是不是要自己加互斥?

实际测试不用的,像我FMC扩展IO和外接SDRAM,随意倒腾,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实际测试不用的,像我FMC扩展IO和外接SDRAM,随意倒腾,都没有问题。

我测试发现超过两个主控同时访问sdram就会出问题,不知是什么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