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F4的RTC亚秒值获取

楼主(2019-06-24):
手册:

公式:
1、3FF是前面RTC配置的分频值,即PREDIV_S
2、SS是亚秒值,即RTC_GetSubSecond()的返回值
   ( PREDIV_S - SS ) / ( PREDIV_S + 1 ) * 1000
= (3FF - SS)/( 3FF+ 1 ) * 1000
将3FF+1取值为3FF,就是下面
≈ 1000 - SS*1000/3FF

注:
PREDIV_S 的值来自这里:

楼主:
注意
ubSSecondfraction要定义成uint16_t及其以上的数据类型

网友:
哈哈,上周用这个东西做了个秒表

网友A(2020-07-03):
挖个坟,亚秒是毫秒的意思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挖个坟,亚秒是毫秒的意思吗?

对。

网友:
SS值如何确认啊

网友B:
SS[15:0]和PREDIV_S有什么区别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S[15:0]和PREDIV_S有什么区别?

有api,调用下即可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api,调用下即可

不懂?公式中这两个怎么取值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懂?公式中这两个怎么取值呢

1、3FF是前面RTC配置的分频值,即PREDIV_S
2、SS是亚秒值,即RTC_GetSubSecond()的返回值
   ( PREDIV_S - SS ) / ( PREDIV_S + 1 ) * 1000
= (3FF - SS)/( 3FF+ 1 ) * 1000
将3FF+1取值为3FF,就是下面
≈ 1000 - SS*1000/3FF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api,调用下即可

比如PREDIV_S=3FF,SS【15:0】等于多少呢,怎么觉得这两个是一个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比如PREDIV_S=3FF,SS【15:0】等于多少呢,怎么觉得这两个是一个值

1、3FF是前面RTC配置的分频值,即PREDIV_S
2、SS是亚秒值,即RTC_GetSubSecond()的返回值
   ( PREDIV_S - SS ) / ( PREDIV_S + 1 ) * 1000
= (3FF - SS)/( 3FF+ 1 ) * 1000
将3FF+1取值为3FF,就是下面
≈ 1000 - SS*1000/3FF

网友C(2020-10-25):
这个亚秒的问题,如果对精度没啥要求,直接调用 HAL_RTC_GetTime(RTC_HandleTypeDef *hrtc, RTC_TimeTypeDef *sTime, Uint32_t Format)函数,其中的RTC_TimeTypeDef 结构体里面有SubSeconds成员,直接使用就行。
如果对精度有要求,也不会用RTC的亚秒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亚秒的问题,如果对精度没啥要求,直接调用 HAL_RTC_GetTime(RTC_HandleTypeDef *hrtc, RTC_TimeTypeDe ...

这么理解可以的。

网友(2020-12-30):
感谢分享,脑子不够用,要不然压秒都不知如何靠谱的转换。
-------------实测换算结果有出入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亚秒寄存器的值是 0-255.
转换公式要变一下。

我的换算结果

我的换算结果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网友:
好事多磨,终于理解原产品代码实现 ms级别 SOE记录的设计思想。

在SysTick_Handler 傻傻的计算毫秒,递增赋值秒/分/时。这个方法是傻,但是相比调库函数节约了很多指令周期。

毕竟产品需要记录SOE的场合,太多实时检测/计算/判断/保护/记录的任务需要执行了。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网友(2021-07-21):
可以 刚好要用

网友D(2024-04-25):
如果要实现毫秒同步对时的话,怎么设置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要实现毫秒同步对时的话,怎么设置呀。

RTC有个脉冲输出功能,你试试精度怎么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