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堆栈字节对齐疑问

楼主(2019-06-24):
1、以前ucosii 的V2.92版本 需要堆栈8字节对齐,sprintf浮点才能正常,那么现在ucosiii是否还需要同样的对齐方式
以前试过在ucosii遇到了sprintf的问题,使用堆栈8字节对齐解决了

2、指针是否也可以用__align 使指针指向的空间以指定字节进行对齐呢。
有什么方法可以验证吗

3、如果指针 是以malloc的方式分配空间的,这个字节对齐是否有效。
例如,malloc的内存池已经做了32字节对齐,那么这个指针再用__align 是否也有效果呢

网友A:
1、这个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,根本原因是你的uCOS底层没有移植好了,堆栈的对齐要在移植部分做处理才能根本解决。
2、做不到。
3、做不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个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,根本原因是你的uCOS底层没有移植好了,堆栈的对齐要在移植部分做处理才能根本 ...

多谢解答,我再去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