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ouchGFX] 移植freetype,使用文泉驿开源字库,返回给touchgfx的参数有误,拜托大侠指教

楼主(2019-06-25):
const touchgfx::GlyphNode* touchgfx::hmfont::getGlyph(Unicode::UnicodeChar unicode,
        const uint8_t*& pixelData, uint8_t& bitsPerPixel) const
{
gn->dataOffs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0;//glyph_index;
gn->unic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unicode;
gn->_widt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(uint8_t)face->glyph->bitmap.width;
gn->_heigh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(uint8_t)face->glyph->bitmap.rows;
gn->_t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(uint8_t)face->glyph->bitmap_top;
gn->lef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(int8_t)face->glyph->bitmap_left;
gn->_advan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(uint8_t)(face->glyph->advance.x>>6);
gn->kerningTablePos                 = 255;
gn->kerningTableSize         = 0;
gn->flags = 1;
pixelData = face->glyph->bitmap.buffer;
bitsPerPixel = 8;
ft_fontHeight = gn->_height;
}
使用win10下的一个ttf字库返回都正常,但是使用文泉驿微米黑ttc转ttf字库,参数一直无法适配,求大侠指教。

uint32_t             dataOffset;       ///< The index to the data of this glyph
    Unicode::UnicodeChar unicode;          ///< The unicode of this glyph.
    uint8_t              _width;           ///< Width of the actual glyph data
    uint8_t              _height;          ///< Height of the actual glyph data
    uint8_t              _top;             ///< Vertical offset from baseline of the glyph
    int8_t               left;             ///< Horizontal offset from the left of the glyph
    uint8_t              _advance;         ///< Width of the glyph (including space to the left and right)
    uint8_t              kerningTablePos;  ///< Where are the kerning information for this glyph stored in the kerning table
    uint8_t              kerningTableSize; ///< How many entries are there in the kerning table (following kerningTablePos) for this glyph
    uint8_t              flags;            ///< Additional glyph flags (font encoding and extra precision for width/height/top/advance)

网友A:
楼主可以把emWin的那个矢量字库包导出来使用,那个包是有源码的,可以使用,也是用freetype
emWin配套的矢量字体库已经升级到5.36了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555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以把emWin的那个矢量字库包导出来使用,那个包是有源码的,可以使用,也是用freetype
emWin配套的矢 ...

我就是用的emwin的源文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用的emwin的源文件

这样的话,就略麻烦了。

网友:
用win10下的一些字体正常,用文泉驿ttc转ttf的不正常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