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FRAMEWIN 的标题栏区可以放置图标 ?

楼主(2019-06-25):
看手册都没说到这部分, 找了所有范例也没有.
有没有办法像Windows上那样, 将图标加到 Title bar ?

网友A:
framewin的标题栏是完全可定制的,FRAMEWIN_SetOwnerDraw函数设置自绘函数;FRAMEWIN_OwnerDraw是默认绘制函数。具体用法看文档和示例,多尝试尝试就熟练了。

网友B:
简单些,独立创建一个IMAG控件,放在左上角就行了。

网友:
FramWin是是由两个窗口组成的,客户区窗口和主窗口,你对主窗口设置自定义回调即可,这样Tittle bar就可以任意绘制你想实现的东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ramewin的标题栏是完全可定制的,FRAMEWIN_SetOwnerDraw函数设置自绘函数;FRAMEWIN_OwnerDraw是默认绘制 ...

谢谢! 我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简单些,独立创建一个IMAG控件,放在左上角就行了。

可是 IMAG控件没办法放在Title区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是 IMAG控件没办法放在Title区

使用独立创建即可,用桌面窗口做父窗口,设置Stayontop,或者直接将对话框返回的句柄作为IMAG的父创建均可。

网友A:
下面是关键的几句代码,注意必须要FRAMEWIN_SetSkinClassic之后才能支持定制标题栏。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ico;
static int _OwnerDraw(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* pDrawItemInfo)
{
  int r;
  switch (pDrawItemInfo->Cmd) {
  case WIDGET_ITEM_DRAW:
    r = FRAMEWIN_OwnerDraw(pDrawItemInfo);
    GUI_DrawBitmap(&bmico, pDrawItemInfo->x0 + 1, pDrawItemInfo->y0 + 1);
    return r;
  }
  return FRAMEWIN_OwnerDraw(pDrawItemInfo);
}

hFrame = FRAMEWIN_Create("Frame window", 0, WM_CF_SHOW, 50, 75, 220, 100);
FRAMEWIN_SetSkinClassic(hFrame);
FRAMEWIN_SetOwnerDraw(hFrame, _OwnerDraw);

网友:
补充:如果不用自绘方式,也可以采用FRAMEWIN_SetSkin方法指定皮肤绘制函数来定制标题栏。皮肤方式是比较新的定制方式,根据具体需求选择一种方式即可。
用法请查看emwin文档,说得很详细很简单:

网友A:
以上两种方法都是定制标题栏比较正规的方法,高效且更节省内存,应该使用这两种方式。下面是皮肤方式定制标题栏的示例代码,pdf文档中的截图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是 IMAG控件没办法放在Title区

可以在Title区创建子控件的,你的父窗口是framewin主窗口句柄就行,而不能是客户区句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面是关键的几句代码,注意必须要FRAMEWIN_SetSkinClassic之后才能支持定制标题栏。

这种方式没法用皮肤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上两种方法都是定制标题栏比较正规的方法,高效且更节省内存,应该使用这两种方式。下面是皮肤方式定制标 ...

这种是皮肤色回调方案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使用独立创建即可,用桌面窗口做父窗口,设置Stayontop,或者直接将对话框返回的句柄作为IMAG的父创建均 ...

这种方式移动的话,只能后者。

网友:
感觉这些方法都不够直接,SEGGER应该增加一个FrameWin_SetTitleIMAG或者FrameWin_SetTitleBitmap专业些,老铁们怎么看。否则用户为标题栏搞个图标都这么麻烦,无论是用户体验还是以后AppWizard添加图标,都极不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