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7] STM32F769BIT6这个芯片好奇怪,我手摸芯片的背面,一碰就复位或者死机

楼主(2019-06-26):
STM32F769BIT6这个芯片好奇怪,我手摸芯片的背面,一碰就复位或者死机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是因为内部复位(Internal reset)引起的,我很奇怪用手放芯片上怎么会引起芯片内部复位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是因为内部复位(Internal reset)引起的,我很奇怪用手放芯片上怎么会引起芯片内部复位

如何解决的?能否告知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何解决的?能否告知一下

我的是769BBIT6,你的是那个型号的,方法不一定通用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是因为内部复位(Internal reset)引起的,我很奇怪用手放芯片上怎么会引起芯片内部复位

不是虚焊么?怎么会是内部复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虚焊么?怎么会是内部复位

绝对不是虚焊的事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