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] 基于V7的新版RL-USB V6.X + RL-FlashFS V6.X模板,操作CLASS10的SD卡速度12-15MB/S,含RTX5和FreeRTOS两版

楼主(2019-06-27):
说明:
1、如果需要RL-USB源码的话,将DAPLink(CMSIS-DAP)里面的USB代码导出来即可,DAPLink开源了RL-USB的Device代码。
     也可以反过来,在工程模板的基础上再移植SWD接口相关文件,实现一个DAPLINK下载器。
2、新版RL-USB相比老版本功能强劲了不少,比如新增的WebUSB以及更好的配合WinUSB实现上位机开发。
3、新版RL-FlashFS V6.X相比老版本功能更强些,API更加全面(FlahFS是采用的标准C库API),已经支持删除文件夹时,同步删除其子文件。
4、RL-FlashFS是兼容Fat的,新版最大容量支持2TB。同时也支持EFS嵌入式文件系统,主要用于NOR型Flash。
5、新版RL-FlashFS V6.X和RL-USB的NAND完整解决方案,后面为大家制作,配套到V7上。
6、RL-FlashFS与FatFS的区别:
(1)FatFS仅是一个FAT类的文件件系统,擦写均衡,坏块管理,ECC校验和掉电保护都不支持。这些都需要用户自己去实现,而FlashFS都支持。
(2)RL-FlahFS操作文件名,不支持中文,而FatFS支持。

7、RL-USB:

RTX5:
V7-RTX5 RL-FlashFS V6.X Template(SD).rar (2.75 MB)

FreeRTOS:
V7-FreeRTOS RL-FlashFS V6.X Template(SD).rar (2.75 MB)

测试例子需要安装的库版本(同一个软件包可以安装多个不同版本):
下面三个软件包的版本(这个三个版本的软件包务必要安装):

调试组件
RL-FlashFS

RL-USB

FreeRTOS

RTX5

USB测试:

FlashFS测试:

操作Class4的SD卡速度是4-8MB/S,操作CLASS10的SD卡速度是12-15MB/S

网友:
硬汉大佬把底层都为我们铺好了,太感谢了!!

楼主:
已经发布。

网友:
特来支持下,准备研究下webusb的实现

网友A:
能不能来个建立的详细过程,要是录制有视频,解说每一步的作用,那就完美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来个建立的详细过程,要是录制有视频,解说每一步的作用,那就完美了

这个可以有,手把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可以有,手把手。

大佬,大概啥时候能够出手把手的教程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大概啥时候能够出手把手的教程啊

还早
先让需要的老手用起来,新手等我H7用户手册搞完了,逐步更新其它教程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还早
先让需要的老手用起来,新手等我H7用户手册搞完了,逐步更新其它教程

建议不要这样用中间件,建议拷贝出来用,不要出现依赖,有了依赖这是很不好的做法,不适合工程项目源码管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不要这样用中间件,建议拷贝出来用,不要出现依赖,有了依赖这是很不好的做法,不适合工程项目源码管 ...

我以前测试过,不使用RTE,独立建立工程非常不方便,现在的RTE跟CubeMX耦合的太厉害,必须要创建一次CubeMX才可以使用。

由于RTE可以让用户选择不同的软件包版本,所以就屏蔽了依赖性的问题。

网友D:
硬汉哥这里的FreeRTos用的哪个版本啊,,我没装mdk,,,,
现在想在一个项目中用freertos,用最新的10.2.1呢还是其他旧版本呢,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硬汉哥这里的FreeRTos用的哪个版本啊,,我没装mdk,,,,
现在想在一个项目中用freertos,用最新的10.2. ...

用的10.2.0

网友E(2019-10-06):
参考硬汉哥的例程试图在stm32f401ret6板子上实现RL-USB V6.X + RL-FlashFS V6.X,RTX5开发环境,RTX5任务工作正常,RL-FlashFs finit正常, fmount一直不成功,错误代码9(fsMediaError),卡是8G的SDHC卡,FAT32格式,感觉RL-FlashFs没法上手调试,请教下硬汉哥是否有遇到这种情况了?可能是什么问题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参考硬汉哥的例程试图在stm32f401ret6板子上实现RL-USB V6.X + RL-FlashFS V6.X,RTX5开发环境,RTX5任务工 ...

你这个IO都正确配置了吧,访问这个错误是硬件访问有问题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IO都正确配置了吧,访问这个错误是硬件访问有问题。

多谢硬汉哥指导,我又仔细检查了stm32f4xx_hal_msp.c这个文件,发现sdio和dma的中断都没开……重新通过cubemx开启后,调试器显示media为true,io配置应该没问题了,fmount还是不成功,返回错误代码0x0B(fsnofilesystem)……我再查查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多谢硬汉哥指导,我又仔细检查了stm32f4xx_hal_msp.c这个文件,发现sdio和dma的中断都没开……重新通过cu ...

FS_Config_MC_0.h配置不正确挂载时就一直返回fsnofilesystem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FS_Config_MC_0.h配置不正确挂载时就一直返回fsnofilesystem

感谢指导,RL-Flashfs调通了,主要还是底层的问题,修改了MCI_STM32F4xx.c文件,因为我使用了DMA,但是若使用cubeMX耦合的话,这个文件里默认DMA应该没有开启,共修改了三处,都是与DMA相关的。
第一二处位于MCI_STM32F4xx.c的PowerControl函数

其实都是把原函数中 #if defined(RTE_DEVICE_FRAMEWORK_CLASSIC)  #endif里注释的DMA中断内容添加上。
第三处是添加DMA中断
也是把#if defined(RTE_DEVICE_FRAMEWORK_CLASSIC)  #endif里注释的DMA中断内容添加上
然后记得在stm32f4xx_hal_msp.c文件里的HAL_SD_MspInit打开DMA时钟。
这时fmount就成功了,但是fopen创建文件还没成功,会卡在这里:
是因为分配的空间不够,需要修改RTX_Config.h的内容,大小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吧:
然后RL-FlashFs就正常了,读写文件均可。
H7与F4用到的MCI_STM32XXX.c文件差别似乎挺大的,以上是调试RL-Flash遇到的问题。RL-USB还没弄好。。。。

网友G(2020-01-10):
使用V5的移植下flashFS,把MicroLib勾去掉后,程序编译通过,可是跑起来,提示这个错误:// Standard C/C++ library mutex initialization failed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使用V5的移植下flashFS,把MicroLib勾去掉后,程序编译通过,可是跑起来,提示这个错误:// Standard C/C++ ...

你这个也是用的新版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也是用的新版吗?

是的,用新版本的

网友H:
这个读写有10MB以上的速度,但是usb那个只有800k是受限于USB吗,换成高速USB会更快吗

网友:
这个有10MB以上的速度,那USB那个800k是受限于USB吗,换成高速USB是不是就可以达到10MB了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个读写有10MB以上的速度,但是usb那个只有800k是受限于USB吗,换成高速USB会更快吗

是的。

H7-TOOL的eMMC虚拟U盘最高性能研究,读速度20-30MB,写速度10-15MB/S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935&fromuid=58

网友H:
有个问题请教下,我看h743支持uhs的sd卡,但是MDK的demo里rlflash的好像没用到,是不是rlflash不支持sd卡的uhs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有个问题请教下,我看h743支持uhs的sd卡,但是MDK的demo里rlflash的好像没用到,是不是rlflash不支持sd卡的 ...

STM32H7的SDIO外接支持UHS-I 模式 (SDR12, SDR25, SDR50, SDR104和DDR50)需要1.8的电平转换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590&fromuid=58

网友I(2020-07-12):
硬汉哥  你好  我的sd 卡通过usb虚拟成U盘 目前成功了  只是 U盘复制文件  速度大概才300kb/s 而且不稳定 这个是正常的吗 怎么样提高速度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硬汉哥  你好  我的sd 卡通过usb虚拟成U盘 目前成功了  只是 U盘复制文件  速度大概才300kb/s 而且不稳定  ...

300KB有点慢,是不是你的U盘限制了。

网友J(2020-08-16):
咨询一下,我们公司用的ES版本的KEIL,没有这些中间件,可以自己移植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咨询一下,我们公司用的ES版本的KEIL,没有这些中间件,可以自己移植吗?

ES版本不知道能不能编译通过,最好整个PLUS靠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