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怎么显示角度符号等特殊字符?

楼主(2019-06-27):
有什么简单方法显示角度符号吗?

网友:
你电脑自带字体能显示就OK,然后使用fontcvt转换生成

网友A:
GUI_DispString("\xb0");这样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UI_DispString("\xb0");这样就可以

这个要指定非ASCII字体才行吧,大佬

网友:
内置字体太丑,还不支持抗锯齿

楼主:
void display_latitude(struct minmea_position *latitude, int x0 , int y0)
{

        char degree_buf[3],minute_buf[7];
        rt_memset(latitude_buf,0,12);
        rt_sprintf(degree_buf,"%d",latitude->degrees);
        sprintf(minute_buf,"%5.3f",latitude->minutes);

        rt_strncpy(latitude_buf,degree_buf,2);
        strcat(latitude_buf,"\xb0");
        strcat(latitude_buf,minute_buf);
        strcat(latitude_buf," ");
        strncat(latitude_buf,&latitude->direction,1);
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Font16B_1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(latitude_buf, x0, y0);
}

感谢各位解答,最简单的做法是上边那种。想要好看的,可以生成抗锯齿字体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