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分享一下H7的 Fatfs 文件系统

楼主(2019-06-27):
这里先对硬汉大佬和安富莱的感谢
测试了一段时间了,还是比较稳定的,只做了SD卡 和 QSPI 的例程
测试可以配合我写的shell去测试。
注:SD卡支持DMA 和 Poll模式 ,测试比较得出,Poll模式速度比较快拷贝大文件平均速度能到5M以上,DMA拷贝速度只能到3M左右,
因为DMA拷贝不稳定,在状态获取的时候有时候会等待时间较长。

现在开始上图
1.SD卡向QSPI拷贝

2.查看QSPI拷贝文件

3.SD卡大文件拷贝

4.文件系统读写速度测试

这里是例程
超级终端

网友A:
楼主这个命令行搞的真不赖

网友B:
用的是finsh无疑了,你个假粉丝,安富莱都打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的是finsh无疑了,你个假粉丝,安富莱都打错

,还好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个命令行搞的真不赖

不行啊,还是差了很多,糊弄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行啊,还是差了很多,糊弄了

fatfs  有没有开启 exfat 功能,

我目前使用 exfat 功能,貌似吧我的 u盘搞挂了,最后只能重新找了个 硬盘格式化根据格式化后电脑才可以识别到

使用的 fatfs v0.12c

网友C:
GIF  动画怎么 截的图 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GIF  动画怎么 截的图 那?

百度gif截屏

网友(2021-09-18):
poll模式写SD卡需要关闭总中断吗?使用DMA方式被中断应该没问题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