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发送modbus数据帧后一直是超时

楼主(2019-06-27):
请问,将V4的modbus移植到stm32f103c8t6(主机从机都有) ,修改启动文件以及外设初始化后,发送modbus数据帧后一直是超时状态,观察主机串口3数据包与发送的帧数据一致,但是没有发送成功,是硬件导致的吗?

网友:
先双机测试485是否正常了。

楼主:
感谢硬汉哥,测试RS485发现按第一个板子按键,第二个板子无反应,按下第二个板子的按键后,通讯正常,然后将MODBUS主机发送接收使能脚初始化为发送使能,从机初始化为接收使能便可以了。使用的485芯片是SP3845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硬汉哥,测试RS485发现按第一个板子按键,第二个板子无反应,按下第二个板子的按键后,通讯正常,然后 ...

如果485还没有测试通过,建议先整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485还没有测试通过,建议先整好。

485测试通过了,主机发送接收引脚初始化设置为发送,从机设置为接收就可以,MODBUS也是这么设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