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帮忙看看 DSP库 arm_cfft_f32函数用法

楼主(2019-06-27):
float32_t   testInput_f32_10khz[256]; float32_t testOutput[128];
调用完下面这3个函数后
arm_cfft_f32(&arm_cfft_sR_f32_len128, testInput_f32_10khz, ifftFlag, doBitReverse);  //FFT 变换
arm_cmplx_mag_f32(testInput_f32_10khz, testOutput, fftSize);
arm_max_f32(testOutput, fftSize, &maxValue, &testIndex);

假设testIndex 就是对应输入频率的峰值所在.那么要求这个频率的峰值是不是只要执行下面函数就可以得到相位.
p=atan2(testInput_f32_10khz[testIndex+1],testInput_f32_10khz[testIndex]);

百度上查到的资料大都是以STM32那个库为主的,很少有看到对CMSIS DSP库做FFT 求相位方面的教程.

楼主:
怎么帖子发布后,前面出现那么多

网友A:
先把帖子编辑好啊老铁,看着真蛋疼

楼主:
          没搞明白为啥楼主位会乱码,重新整理下
float32_t   testInput_f32_10khz[256];
float32_t testOutput[128];
调用完下面这3个函数后
arm_cfft_f32(&arm_cfft_sR_f32_len128, testInput_f32_10khz, ifftFlag, doBitReverse);
arm_cmplx_mag_f32(testInput_f32_10khz, testOutput, fftSize);
arm_max_f32(testOutput, fftSize, &maxValue, &testIndex);
假设testIndex 就是对应输入频率的峰值所在点.那么要求这个频率的相位,是不是只要执行下面函数就可以得到相位.
atan2(testInput_f32_10khz[testIndex+1],testInput_f32_10khz[testIndex]);
是不是还要在FFT之前做全相位预处理才可以用 atan2(testInput_f32_10khz[testIndex+1],testInput_f32_10khz[testIndex]) 求相位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把帖子编辑好啊老铁,看着真蛋疼
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 我编辑了下还是乱乱的, 只好在回复里更新了.

网友(2020-05-14):
楼主最后用的什么方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