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RL-TCP使用LAN8720的代码及原理图

楼主(2019-06-28):
来论坛好久,下载了armfly不少的资料,很实用,非常感谢。
最近看了硬汉的RL-TCP的资料,相见恨晚。最近项目用到了TCP,407+LAN8720的组合,果断从LWIP切换到RL-TCP。基本工程用的V5的RL-TCP配套工程,改了了ETH_STM32F4XX.c 使其支持LAN8720.
LAN8720的移植参考了armfly的RL-TCP中的phy移植和ST官方的驱动文件。自己改了改,结构和初始化顺序和armfly的一样,只不过我好久没弄寄存器了,直接用的库进行了初始化。
目前,可ping通板子,web server可顺利跑起来。特发上改的文件和对应的原理图部分,供大家参考,算是对论坛的一种回馈。

原理图

原理图

说明2

说明2

说明1

说明1

ETH_STM32F4xxLAN8720.c

LAN8720

网友A:
很早就像做个这个帖子,一直在忙其他项目,看楼主发了这个帖子,我也把我改的经验分享给大家,我的在 ETH_STM32F4XX.C 里面 第 229行开始 把初始化改了一下就可以用了。 修改代码如下

   注意事项:DM9161可以上电后就读取其ID寄存器,但是DM9162不行,需要延迟一段时间这里为了方便起见,
   直接将其复位,发送复位指令可以立即执行。
*/
/* 第1步:复位DM9161/9162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printf_eth(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\r\n");
printf_eth("下面是DM9161/9162的硬件初始化:\r\n");
printf_eth("1. Start PHY_ID_DM9161/9162 Init\r\n");

/*要添加的代码*/
/*硬件复位LAN 8720*/
   GPIO_PORT_ETH_RESET->BSRRH = GPIO_PIN_ETH_RESET;
   bsp_DelayMS(50);
   GPIO_PORT_ETH_RESET->BSRRL = GPIO_PIN_ETH_RESET;

/*下面代码注释掉*/
/* 发送复位命令 */
//write_PHY (PHY_REG_BMCR, 0x8000);
/* 等待复位完成 */
// for (tout = 0; tout < 0x10000; tout++)
// {
//  regv = read_PHY (PHY_REG_BMCR);
//  if (!(regv & 0x8800))
//  {
//   /* 复位完成 */
//   printf_eth("2. Reset Complete\r\n");
//   break;
//  }
// }

附带我做的 以太网升级 BootLoad 程序 希望能帮助大家

网友(2019-08-16):
谢谢楼主分享,正好用到,参考参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早就像做个这个帖子,一直在忙其他项目,看楼主发了这个帖子,我也把我改的经验分享给大家,我的在 ETH_S ...

高手NB,很有帮助,谢谢

网友B(2019-11-25):
楼主,在移植你的ETH_STM32F4xx.c文件的时候出现了几个未定义的,是否.h文件也需要修改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在移植你的ETH_STM32F4xx.c文件的时候出现了几个未定义的,是否.h文件也需要修改呢?

看3楼的原代码整也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