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F4] F407 DMA ADC的问题

楼主(2019-06-29):
用DMA ADC采集3个通道的数据(其实是4个通道开启了转换,发出来3个通道的数据记录)。

3个通道的输入都是正弦波,正常情况下采集的波形如图中的正弦波所示,每次采集900个点,1ms一个。

但采集几次之后,就会突然变成图中中上方的横向干扰波形。且变成这样后,基本就不能恢复正常了。

ADC DMA配置是扫描模式,连续转换,DMA采集一次,过1ms后再开启一次DMA。

请问有谁知道上面的问题的原因呢。。。搞了一天了,哎

网友A:
缓冲开大些,开DMA双缓冲,不要搞什么暂停重启的方式,然后测试,这样就很容易找到原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缓冲开大些,开DMA双缓冲,不要搞什么暂停重启的方式,然后测试,这样就很容易找到原因了。

发现是接触不良,补焊了芯片好多了,不会出现变成横向干扰波形的情况。但上面正弦波的干扰还是在。
并且有个规律,在ADC值 800 附近基本没干扰。往上或者往下,离得越远干扰越大。。。

并且 ADC 值高于800,干扰都是往下的,低于800,干扰都是往上的,不像是普通干扰波形,应该是电路或者ADC配置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