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Link] 好久不用,Jlink flash烧写现在居然需要license

楼主(2019-06-29):
很长一段时间没使用j-flash烧写程序。现在居然无法烧写,还要license,太神奇了。我还使用正版jlink

网友:
这个版本的驱动有点狠,我这里链都链不上

网友A:
Jlink Flash功能通过算号器手动写入license激活,此license只保存于电脑中,也就是换台电脑还得再写入一次license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Jlink Flash功能通过算号器手动写入license激活,此license只保存于电脑中,也就是换台电脑还得再写入一次l ...

谢了老兄,我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我这里接触不良了,可以用。

硬汉哥你的没有输入license?

网友C:
lz用的jlink edu吧?edu是不能使用j-flash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lz用的jlink edu吧?edu是不能使用j-flash的

EDU还有这限制,那的确有点厉害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EDU还有这限制,那的确有点厉害了

前段时间本想支持下正版,后来对比发现不支持J-Flash,最后还是老实用淘宝V9了,补个出处
Jlink model overview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前段时间本想支持下正版,后来对比发现不支持J-Flash,最后还是老实用淘宝V9了,补个出处
Jlink model o ...

还真有限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z用的jlink edu吧?edu是不能使用j-flash的

我把nucleo-h743刷成jlink就需要license,jlink edu也会出现。
再使用手上的jlink pro就没得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前段时间本想支持下正版,后来对比发现不支持J-Flash,最后还是老实用淘宝V9了,补个出处
Jlink model o ...

哈哈,便宜没得好货。没想到edu还不支持jflash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把nucleo-h743刷成jlink就需要license,jlink edu也会出现。
再使用手上的jlink pro就没得问题。

stlink刷成jlink也是刷成jlink-ob,jlink-ob的功能比jlink-edu还弱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tlink刷成jlink也是刷成jlink-ob,jlink-ob的功能比jlink-edu还弱

哈哈,这个到没有仔细对比,现在主要使用jlink pro和stlink V3

网友(2022-01-20):
引用 网友A:
Jlink Flash功能通过算号器手动写入license激活,此license只保存于电脑中,也就是换台电脑还得再写入一次l ...

太感谢了,终于能用J LINK批量下载了

网友(2022-06-20):
引用 网友A:
Jlink Flash功能通过算号器手动写入license激活,此license只保存于电脑中,也就是换台电脑还得再写入一次l ...

感谢,我的正版 edu, 不能program 。最新固件和segger  版本,用这个升级后,添加license后可用了。

网友:
edu版可以使用jflash-lite,不过lite比jflash差太多了

网友(2022-09-17):
算号器牛B;用SEGGER J-LINK license Manager添加生成的license;EDU mini也能实现JFLASH、FLASHDL、RDI功能!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Jlink Flash功能通过算号器手动写入license激活,此license只保存于电脑中,也就是换台电脑还得再写入一次l ...

多谢了!非常感谢!!!

网友(2022-11-22):
赞,解决问题了

网友(2023-04-06):
好用,太感谢了!!

网友:
好用,太感谢了

网友:
求助这个咋解决

网友(2023-11-06):
引用 网友A:
Jlink Flash功能通过算号器手动写入license激活,此license只保存于电脑中,也就是换台电脑还得再写入一次l ...

老兄,怎么操作呀,lisence我没有

网友(2024-01-23):
请问具体解决方法,正在使用Jlink-base给板子刷bootloader,要求输入licens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