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M_MULTIBUF_Enable使能后显示异常

楼主(2019-06-30):
如标题,
    调试429 LDTC需要什么技巧吗?

网友:
底层的多缓冲没有使能好

楼主:
硬汉,我使用外部SDRAM做STemwin的显存时候老显示异常。使用内部RAM做显存显示OK,我用的是7寸的RGB屏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,我使用外部SDRAM做STemwin的显存时候老显示异常。使用内部RAM做显存显示OK,我用的是7寸的RGB屏。

你的SDRAM布线应该比较次,可以降低SDRAM所使用GPIO的速度等级试试。

楼主:
好的 感谢 回去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SDRAM布线应该比较次,可以降低SDRAM所使用GPIO的速度等级试试。

还是一样

网友:
多试试,不是硬件问题,就是软件问题

楼主:
终于搞定了,我用HAL的版本来写,没开启LDTC中断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