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设备不识别

楼主(2019-07-01):
一直不识别usb,使用的V5-USB Bulk批量传输下位机例程,cpu为stm32F407 100引脚的,刚做的板子,usb线接手机没有问题

网友A:
自己做的要特别注意你的板子晶振频率跟我们的程序是否一致

网友B:
能贴一下相关的电路图和PCB布线图吗,先看看硬件有电路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贴一下相关的电路图和PCB布线图吗,先看看硬件有电路没有问题。

只是每根线传入22R的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的要特别注意你的板子晶振频率跟我们的程序是否一致

晶振我是用12M已经改了,led一直再运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的要特别注意你的板子晶振频率跟我们的程序是否一致

那是不是usb那块也需要修改晶振相关的地方,请问修改哪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的要特别注意你的板子晶振频率跟我们的程序是否一致

测量的DP为3v,DM为0v,这个正常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是不是usb那块也需要修改晶振相关的地方,请问修改哪里?

晶振修改后库函数要改哪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tid=5043&fromuid=58

USB需要48MHz的速度,切要注意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是每根线传入22R的电阻

数据线有没有反  ,有没有按照开发板上的原理图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晶振修改后库函数要改哪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tid=5043&fromuid=58
(出处: 安富莱电 ...

感谢硬汉大神,可以了 确实是晶振配置的问题,还需要修改 PLL_M      12,之前只是修改了#define HSE_VALUE    ((uint32_t)1200000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