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emwin背景问题,求各位大佬指导一波

楼主(2019-07-01):
程序一开始刷了一张背景图, 然后创建了几个ICONVIEW控件,现在只要触摸ICONVIEW控件,背景图片就被刷成黑色的了,求各位大佬指导一波

按之后

按之后

按之前

按之前

网友:
ICONVIEW的坑还是比较多的,主要表现在一定要有足够大的动态内存,如果方便的话,你可以在模拟器上面添加个背景图,添加一个ICONVIEW,然后看看是否可以复现这个现象,我可以帮你测试修改下。

ps:你当前的界面效果,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实现也非常方便,坑很少,实现也简单。

网友A:
设置选中状态的背景色,默认是黑色或者蓝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设置选中状态的背景色,默认是黑色或者蓝色。

不调用ICONVIEW_SetBkColor设置的话,默认是蓝色

它这个是黑色,应该是其它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