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emwin的柱形图显示

楼主(2019-07-02):
之前弄了曲线显示,现在想要用柱形图显示,柱形图直接通过实心矩形表示,但那个x y轴的刻度尺需要怎么弄,是不是只有GRAPH控件才能显示刻度尺,只能一个一个用文本显示?请教大佬们。

网友A:
用graph里面的重绘函数画矩形就好。。我试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graph里面的重绘函数画矩形就好。。我试过了

好我试试,谢谢

网友B(2020-01-14):
楼主搞定了吗?能否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搞定了吗?能否指点一下,谢谢

graph控件设置一下自定义函数,用2d画矩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