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如何使用物理按键实现窗口切换?

楼主(2019-07-02):
如何使用物理按键实现窗口切换?之前的项目使用的是触摸屏,可以使用回调函数实现窗口切换,现在改用物理按键了,没有触摸屏,如何实现窗口切换?实际调试中发现,使用GUI_SendKeyMsg这个函数,在对话框的回调函数里没有WM_KEY这个消息,该如何切换窗口?采用自定义消息,又需要目标窗口的句柄,窗口太多了,这样弄也不是办法?或者有没有办法实现,能够自动发消息到当前聚焦的窗口?

网友:
GUI_SendKeyMsg这个函数就是发送到当前聚焦的窗口,但是有一点要注意,就是当前窗口必须要有能被聚焦,且能接收键值输入的控件,且该控件处于聚焦状态才行,不然按键消息就发送得不见了。

网友A:
当前窗口被聚焦或者窗口上的控件有任意一个被聚焦的即可。

使用GUI_SendKeyMsg发送消息时,如果发送的是当前控件不支持的消息类型就会进入到WM_KEY消息里面。
案例的话,参考ATM机,就是这种方式的多窗口切换

第1期:ATM机界面设计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595&fromuid=58

网友:
自定义消息一点都不麻烦,你仅需要使用一个全局变量记录当前操作的窗口句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前窗口被聚焦或者窗口上的控件有任意一个被聚焦的即可。

使用GUI_SendKeyMsg发送消息时,如果发送的是 ...

我在测试的时候,就是进入不到WM_KEY消息里面去,窗口也聚焦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在测试的时候,就是进入不到WM_KEY消息里面去,窗口也聚焦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

上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前窗口被聚焦或者窗口上的控件有任意一个被聚焦的即可。

使用GUI_SendKeyMsg发送消息时,如果发送的是 ...

调试中发现,如果使用WM_CreateWindow创建的窗口,可以进入到WM_KEY消息里去,而使用资源表和GUI_CreateDialogBox创建的窗口(资源表中就只有一个WINDOW_CreateIndirect),则不能进入到WM_KEY消息里去,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两种方式创建的窗口,使用的是同一个回调函数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调试中发现,如果使用WM_CreateWindow创建的窗口,可以进入到WM_KEY消息里去,而使用资源表和GUI_CreateD ...

关于emWin控件,窗口,对话框等聚焦问题总结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2182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关于emWin控件,窗口,对话框等聚焦问题总结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2 ...

感谢

网友(2022-02-12):
引用 网友A:
当前窗口被聚焦或者窗口上的控件有任意一个被聚焦的即可。

使用GUI_SendKeyMsg发送消息时,如果发送的是 ...

请教一下,长按某一物理按键,无论当前在哪个界面,都可以跳转到指定的界面;该怎么实现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