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fsmc被中断打断的问题

楼主(2019-07-02):
int fpga_wrn(uint16_t addr,uint16_t data)//uint16_t
{
  fpga_write(fpga_addr,addr);
  fpga_write(fpga_data,data);

  return 0;
}

#define fpga_write(offset,data)        *((volatile unsigned short int *)(FPGA_BASE + (offset << 19))) = data

用STM32通过FSMC和FPGA通信,想问一下,在FSMC通信未完成时,如果被一个中断打断了,会有影响吗?

我没有说明白,被中断后,该中断里面也进行了FSMC的数据传输,那么这个中断完成之后,被打断的里面的数据会被更改吗?

楼主:
我没有说明白,被中断后,该中断里面也进行了FSMC的数据传输,那么这个中断完成之后,被打断的里面的数据会被更改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没有说明白,被中断后,该中断里面也进行了FSMC的数据传输,那么这个中断完成之后,被打断的里面的数据 ...

操作FSMC的不同地址无影响,同一个地址有影响,就跟你一个变量,中断里面和中断外面都操作是一个道理

网友B(2022-02-12):
引用 网友A:
操作FSMC的不同地址无影响,同一个地址有影响,就跟你一个变量,中断里面和中断外面都操作是一个道理

对于这个有点疑问?通过FSMC往一个地址写数据时,是要执行时序的。也就是需要一定的时间。疑问1:比如程序操作连续向地址A和地址B写入数据,会不会存在向A写数据的时序还没有执行完,然后执行写B地址导致时序阻塞出问题?
疑问2:正在向地址A写数据时,时序还没有执行完。有一个中断产生,中断里面也有通过FSMC操作其他地址写入数据时会不会有冲突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对于这个有点疑问?通过FSMC往一个地址写数据时,是要执行时序的。也就是需要一定的时间。疑问1:比如程 ...

这个要看你操作什么外设了。

FSMC操作SRAM这种一次性写入的,随意。而NOR,NAND这种的不行。以NAND为例,是串行的,先发地址,然后发数据,这种的被打断操作别的是不行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看你操作什么外设了。

FSMC操作SRAM这种一次性写入的,随意。而NOR,NAND这种的不行。以NAND为例 ...

就算是SRAM也有时序吧也需要时间几十ns。还是说一条指令执行时间肯定比这个时间长?也就是SRAM操作是原子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算是SRAM也有时序吧也需要时间几十ns。还是说一条指令执行时间肯定比这个时间长?也就是SRAM操作是原子 ...

这种的无影响,你可以测试下。总线时的SRAM时序,必须这次写入完毕了,才会启动下次,无法时序进行中抢占的。原子操作是指的对同一个地址的不同任务或中断操作。这种涉及到原子性。

这就跟你操作内部SRAM是一样的,内部SRAM也是挂在总线上的。不同任务随意操作,除非你操作的是同一个地址的变量,这种的会有原子问题。

网友:
看代码一次操作涉及2个步骤(地址和数据),中断里再读写应该有问题(大概率,可能有特别的没考虑全),接口并发最好考虑清楚怎么解决。
(备注:没想到是个老帖,草率了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