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WIPELIST控件使用的两个问题

楼主(2019-07-02):
图中中间部分是 SWIPELIST 控件,上面有 3 个 Item,下面黑色部分也是属于 SWIPELIST 控件的范围。

1、怎样将下面黑色部分颜色改了?控件设置背景色的函数只能设置分隔栏、ITEM栏选中和非选中 3 个颜色设置。

2、按钮和下拉框是 Attach函数绑定上去的,问题是怎样获取到按钮和下拉框的消息?也有WM_NOTIFY_PARENT这类的消息吗?
     有的话是发送到 SWIPELIST,还是发送到 SWIPELIST 的父窗口?

网友:
帮顶,这个控件还没有用过。

网友A:
我是给BUTTON 自己写的 CALLBACK 函数 ,WM_NOTIFY_PARENT 好象不会接收到 SWIPELIST 控件里的BUTTON 消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给BUTTON 自己写的 CALLBACK 函数 ,WM_NOTIFY_PARENT 好象不会接收到 SWIPELIST 控件里的BUTTON 消息

谢谢,我这里搞定了第二个问题,WM_NOTIFY_PARENT 是发给了 SWIPELIST,而不是对话框窗口。所以要写两个回调函数,对话框回调函数的 WM_NOTIFY_PARENT 处理SWIPELIST的消息,SWIPELIST回调函数的WM_NOTIFY_PARENT 处理绑定的控件的消息。
第一个背景色的问题就没法搞定了,没有相关的函数,也没找到有哪个参数可以设置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据实际Item数目调整SWIPELIST窗口的大小。

网友(2020-04-02):
它的这个颜色是和它的父窗口的背景颜色有关系。BUTTON只发送给它的父窗口消息和你Attatch的的Item没有关系。

网友(2021-07-01):
楼主,你是怎么设置SWIPELIST的回调函数的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