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在OctoSPI flash上XIP 和文件系统能并存吗?

楼主(2019-07-02):
我有一个应用使用OctoSPI外扩了norflash来存放GUI需要的图片、字库等资源,这些资源预先烧录进了norflash。又有一些数据需要运行时保存,我想拿一部分norflash来做文件系统。
请问我的想法可行吗,我不知道norflash在做memory map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写入数据?

网友:
XIP方式后,不再支持写操作。

楼主:
这样那就得另外再挂个存储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那就得另外再挂个存储了。

不用,可以考虑先跳转到RAM执行,或者跳回到128KB Flash里面,升级完毕后,再跳转回来。

网友A(2022-04-22):
我看文档里面怎么写的可以在映射模式读写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看文档里面怎么写的可以在映射模式读写

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octo spi 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octo spi ???

stm32H7A3/H7B3

网友:
我们最近在应用XIP的时候,有一种方式是把操作Flash的加载到RAM中运行,是可以在XIP的时候写Flash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