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请问STM32F103不同FLASH容量的启动文件内容上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9-07-02):
请问STM32F103不同FLASH容量的启动文件内容上有什么区别
如果不更换启动文件,只是把堆栈大小修改是否可以

网友A:
不建议这么做,因为不同flash的F103,外设资源可能有差异,中断向量表会有差异。

网友:
举一个例子,玩模拟EEPROM的时候,会用到内部flash的 页大小、区块大小。不同FLASH容量定义的数字可能有差异。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建议这么做,因为不同flash的F103,外设资源可能有差异,中断向量表会有差异。

你说滴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