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按钮和列表

楼主(2019-07-02):
我想请教一下怎么去掉按钮第一个锁定的,不想要第一个为附件蓝色边框,还有listbox我想取消页面因为触摸变蓝条的那种,不想让变底色。

网友A:
1、禁止聚焦,这个有专门的API
2、设置选中状态的底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禁止聚焦,这个有专门的API
2、设置选中状态的底色

我能请问一下在哪能找到吗?设置这两个状态的函数,我看emwin引用的几个函数没有这个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能请问一下在哪能找到吗?设置这两个状态的函数,我看emwin引用的几个函数没有这个

BUTTON_SetFocusable(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UTTON_SetFocusable()

我用的STM32F429,做的工程里好像没有这个代码,没找到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STM32F429,做的工程里好像没有这个代码,没找到

emWin官方手册检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mWin官方手册检索

谢谢,找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