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基于V7的新版RL-USB和RL-FlashFS的NAND完整解决方案,实现更简单,用户仅需初始化FMC

楼主(2019-07-03):
说明:
1、新版方案更加好用,不管用户使用的那家NAND,用户要做的仅仅是初始化FMC,其它读写API,擦写均衡,坏块管理,ECC校验和掉电保护都不用操心了。
2、新版RL-USB相比老版本功能强劲了不少,比如新增的WebUSB以及更好的配合WinUSB实现上位机开发。
3、新版RL-FlashFS V6.X相比老版本功能更强些,API更加全面(FlahFS是采用的标准C库API),已经支持删除文件夹时,同步删除其子文件。
4、RL-FlashFS是兼容Fat的,新版最大容量支持2TB。同时也支持EFS嵌入式文件系统,主要用于NOR型Flash。
5、RL-FlashFS与FatFS的区别:
(1)FatFS仅是一个FAT类的文件件系统,擦写均衡,坏块管理,ECC校验和掉电保护都不支持。这些都需要用户自己去实现,而FlashFS都支持。
(2)RL-FlahFS操作文件名,不支持中文,而FatFS支持。

6、RL-USB:
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Go9VPpHvWlSqoA7SMTV2xw 提取码:ymkm

测试例子需要安装的库版本(同一个软件包可以安装多个不同版本):
下面三个软件包的版本(这个三个版本的软件包务必要安装):

调试组件
RL-FlashFS

RL-USB

FreeRTOS

RTX5

USB测试:
FlashFS测试:
写速度2-3MB/S,读速度4-6MB/S,可以修改FMC参数,加大NAND缓冲和设置MDK优化提升速度
当前测试比较保守

楼主:
更新完毕

网友A:
硬汉哥,这个有没有整个移植过程比较详细的说明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这个有没有整个移植过程比较详细的说明呢?

好的,后面有时间了做个简易移植说明。

网友:
期待后面的移植说明

网友:
给力,V7没白买

网友B:
可不可以这么理解:
NANDFLASH 出厂前或者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坏块,所以使用这个FLASH 必须要坏块管理,否则就会出问题?然而自带的RL-FlashFS 是具有坏块管理和ECC校验功能的,所以我们只管使用,无需再做相关的处理,就能正常使用NANDFLASH了? 基本上使用过程出现坏块了,RL-FlashFS也会自动帮忙处理好?

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不可以这么理解:
NANDFLASH 出厂前或者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坏块,所以使用这个FLASH 必须要坏块管理,否 ...

对。

网友:
请问硬汉哥,这个RL-FlashFs收费嘛?

网友(2019-08-15):
求移植说明

楼主:
RTE环境直接添加就行,后面会做个移植教程的。

网友C(2020-02-05):
引用 楼主:
RTE环境直接添加就行,后面会做个移植教程的。

请问,我在MDK5里并没有看到“调试组件”啊,只有配置用的manage run-time环境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,我在MDK5里并没有看到“调试组件”啊,只有配置用的manage run-time环境

进入调试状态才可以看到。

网友D(2020-05-22):
啥时候出个移植说明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啥时候出个移植说明就好了

这个可以有,写个移植专题还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E(2020-07-09):
经过大量测试吗? 我用在项目中担心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经过大量测试吗? 我用在项目中担心

最新的V6.X版本还没有大批量测试过。

老版已经测试了,项目使用没问题,可以直接用于产品量产:

【原创开源应用第2期】基于RL-USB和RL-FlashFS的完整NAND解决方案,稳定好用,可放心用于产品批量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118&fromuid=58

网友F(2020-12-19):
你好 ,我移植到H750 一直有问题,请教下一般是哪里不对

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(fsOK:成功)
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(fsNoFileSystem:文件系统未格式化)
文件系统格式中......
文件系统格式化 (fsOK:成功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NAND没有volume label
NAND的volume serial number是 -1
NAND剩余容量 =          0字节
NAND总容量 = 502.923.264字节
SD卡的总扇区数 = 982272
NAND读扇区大小 = 512字节
NAND写扇区大小 = 512字节
卸载文件系统成功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(fsNoFileSystem:文件系统未格式化)
卸载文件系统成功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好 ,我移植到H750 一直有问题,请教下一般是哪里不对

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(fsOK:成功)

低格了没,可以考虑先低格一下。

网友F:
谢谢,低格了还是不行
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(fsOK:成功)
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(fsNoFileSystem:文件系统未格式化)
文件系统格式中......
文件系统格式化 (fsDriverError:读写操作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lume访问错误
NAND剩余容量 = 1266874889.709.551.613字节
NAND总容量 = 27.000.832字节
SD卡的总扇区数 = 52736
NAND读扇区大小 = 512字节
NAND写扇区大小 = 512字节
卸载文件系统成功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(fsOK:成功)
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(fsNoFileSystem:文件系统未格式化)
文件系统格式中......
文件系统格式化 (fsOK:成功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NAND没有volume label
NAND的volume serial number是 -1
NAND剩余容量 =          0字节
NAND总容量 = 27.000.832字节
SD卡的总扇区数 = 52736
NAND读扇区大小 = 512字节
NAND写扇区大小 = 512字节
卸载文件系统成功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(fsOK:成功)
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(fsNoFileSystem:文件系统未格式化)
文件系统格式中......
文件系统格式化 (fsOK:成功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NAND没有volume label
NAND的volume serial number是 -1
NAND剩余容量 =          0字节
NAND总容量 = 27.000.832字节
SD卡的总扇区数 = 52736
NAND读扇区大小 = 512字节
NAND写扇区大小 = 512字节
卸载文件系统成功

一直出现这个

网友:
貌似这个函数 没有用,我直接堵塞了,程序也可以跑,是不是没被调用啊
int32_t Driver_NAND0_GetDeviceBusy (uint32_t dev_num)
{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dev_num=dev_num;
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
网友F:
测试任务如下

void AppTaskMsgPro(void *argument)
{
    uint8_t result;

    MX_FMC_Init();
    osDelay(100);
    HAL_NAND_Reset(&hnand1);
    osDelay(100);

    #if 0
    printf("低格...\r\n");
    for(uint16_t i=0;i<2048;i++)
    {
        nandadd.Block=i;
        nandadd.Plane=0;
        HAL_NAND_Erase_Block(&hnand1,&nandadd);
        osDelay(10);
    }
    osDelay(100);
    for(uint16_t i=0;i<2048;i++)
    {
        nandadd.Block=i;
        nandadd.Plane=1;
        HAL_NAND_Erase_Block(&hnand1,&nandadd);
        osDelay(10);
    }
    osDelay(100);
    #endif

    result = finit("N0:");
        if(result != 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如果挂载失败,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,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*/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        }

    osDelay(100);
    ViewSDCapacity();

    //osDelay(100);
    //CreateNewFile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sDelay(100);
        }
}

硬件应该是好的,直接用hal nand库 读,写,擦除都可以用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测试任务如下

void AppTaskMsgPro(void *argument)

配置选项里面的参考配置没问题吧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谢谢,低格了还是不行
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(fsOK:成功)
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(fsNoFileSystem:文件系统未格 ...

我现在调试nandflash,出现的情况和你一样,急需解决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我现在调试nandflash,出现的情况和你一样,急需解决。

我改了一下堆栈大小就能正常读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改了一下堆栈大小就能正常读写了

好的,解决了就好

网友I:
有RL_USB的虚拟串口工程吗?

网友:
刚调通了nand和emmc的rl-flash和usb,分享下遇到的坑。我是参照v7的工程进行修改,使用rte中cubemx生成的定时器、rcc等驱动,cube生成的nand和emmc驱动好像有问题,直接使用会导致媒介错误提示,更换v7带的驱动后正常读写。使用cubemx的device驱动是要注意将USBD_STM32H7xx.c文件中#include“stm32h7xx.h往上移,否则会找不到很多定义。实测nand写2.3m,读4m,与v7的板子差不多,emmc读写均约11m,都带掉电保护。

网友:
生成的最终工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有RL_USB的虚拟串口工程吗?

RL-USB教程在制作中,会有虚拟串口的案例:

RL-USB教程开工制作,各种常用USB通信协议和上位机案例统统整出来,更新至第9章(2020-11-16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710&fromuid=58

网友J(2021-09-06):
这个可以移植到其他RTOS或者裸机跑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这个可以移植到其他RTOS或者裸机跑吗

可以,整个CMSIS-RTOS封装层更方便。

网友K(2022-03-05):
主要关心收不收费, 公司都喜欢白嫖.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主要关心收不收费, 公司都喜欢白嫖.

喜欢白嫖的话,上FileX+LevelX,开源的,国外的单片机厂家差不多都免费使用了。
如果是国产单片机的话,可以Github上搜些开源方案玩。

网友L(2023-06-13):
硬汉哥我有个疑问,这个只初始化了FMC接口,FMC读写接口   与  文件系统的读写接口没有看到在某个地方连接,这个也不用管嘛?(我看例子里好像没有管这些都是配置了下就可以用了)还有这个CMSIS Driver底下的NAND 驱动   custom与Memery BUS有什么区别~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硬汉哥我有个疑问,这个只初始化了FMC接口,FMC读写接口   与  文件系统的读写接口没有看到在某个地方连接 ...

CMSIS-Driver已经都做了支持。

网友M(2023-12-11):
硬汉哥,下载下来的V7-FreeRTOS + RL-FlashFS V6.X + NAND,编译不通过,三个软件包的版本按图片上安装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硬汉哥,下载下来的V7-FreeRTOS + RL-FlashFS V6.X + NAND,编译不通过,三个软件包的版本按图片上安装的, ...

从这个提示来看,你的安装环境是不对的,你那边应该没有正常打开这个例子,打开的时候弹出了好几个问题。

这个帖子里面的早期例子严重依赖环境,必须使用指定版本,其他版本不可以安装。

解决办法
1、MDK使用5.26, 然后安装帖子里面截图的这几个软件包,注意不要安装其他版本,再重新解压出来一个例子编译
2、或者此贴的解决办法,这个是后来做的一个NAND的例子,可以使用新版打开,你试试正常不

BSP视频教程第18期:基于NAND,eMMC,SD卡和U盘的BootLoader实战,带CRC完整性校验(2022-06-16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3053&fromuid=58

网友M:
谢谢硬汉哥,Keil5.30编译成功,使用的是MT29F4G08ABADA,文件写入成功,也能正常查询到目录,但读文件失败。
配置如下:

#elif NAND_TYPE == MT29F4G08ABADA
        #define NAND_PAGE_SIZE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800) /* 2 * 1024 bytes per page w/o Spare Area */
        #define NAND_BLOCK_SIZE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40) /* 64 pages per block */
        #define NAND_ZONE_SIZE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800) /* 2048 Block per zone */
        #define NAND_SPARE_AREA_SIZE       ((uint16_t)0x0040) /* last 64 bytes as spare area */
        #define NAND_MAX_ZONE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02) /* 2 zones of 2048 block */
        #define NAND_ADDR_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1表示只发送4个字节的地址,1表示5个 */

还有哪儿需要配置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谢谢硬汉哥,Keil5.30编译成功,使用的是MT29F4G08ABADA,文件写入成功,也能正常查询到目录,但读文件失败 ...

可以微调下你的FMC参数试试。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可以微调下你的FMC参数试试。

硬汉哥,我调试了FMC 的以下几个参数, 调到10也是一样的效果

hNand.Init.TCLRSetupTime = 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LE低和RE低之间的延迟,HCLK周期数 */
hNand.Init.TARSetupTime = 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LE低和RE低之间的延迟,HCLK周期数 */

CommonSpaceTiming.SetupTime = 3;
CommonSpaceTiming.WaitSetupTime = 5;
CommonSpaceTiming.HoldSetupTime = 3;
CommonSpaceTiming.HiZSetupTime = 3;

AttributeSpaceTiming.SetupTime = 3;
AttributeSpaceTiming.WaitSetupTime = 5;
AttributeSpaceTiming.HoldSetupTime = 3;
AttributeSpaceTiming.HiZSetupTime = 3;

NANDFLASH配置参数如下:

#elif NAND_TYPE == MT29F4G08ABADA
        #define NAND_PAGE_SIZE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800) /* 2 * 1024 bytes per page w/o Spare Area */
        #define NAND_BLOCK_SIZE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40) /* 64 pages per block */
        #define NAND_ZONE_SIZE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800) /* 2048 Block per zone */
        #define NAND_SPARE_AREA_SIZE       ((uint16_t)0x0040) /* last 64 bytes as spare area */
        #define NAND_MAX_ZONE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02) /* 2 zones of 2048 block */
        #define NAND_ADDR_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0表示只发送4个字节的地址,1表示5个 */

        #define MAX_PHY_BLOCKS_PER_ZONE     2048        /* 每个区最大物理块号 */
        #define MAX_LOG_BLOCKS_PER_ZONE     2000        /* 每个区最大逻辑块号 */

        #define NAND_BLOCK_COU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96 /* 块个数 */
        #define NAND_PAGE_TOTAL_SIZE                (NAND_PAGE_SIZE + NAND_SPARE_AREA_SIZE)        /* 页面总大小 */

NAND FLASH Driver0 配置如下:

打印情况:

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(fsOK:成功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打开文件N0:\test\test1.txt成功,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
武汉安富莱电子有限公司
2015-09-06
www.armfly.com
WWW.ARMFLY.COM 写入内容成功
打开文件N0:\test\test2.txt成功,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
2 10 11.100000
写入内容成功
打开文件N0:\test\test3.txt成功,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
武汉安富莱电子有限公司
写入内容成功
卸载文件系统成功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[2023-12-12 12:37:59.397]# RECV ASCII>
【5 - ReadFileData】

[2023-12-12 12:37:59.763]# RECV ASCII>
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(fsOK:成功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<1>打开文件M0:\test\test1.txt成功
读内容失败

<2>打开文件M0:\test\test2.txt成功
读内容失败

<3>打开文件N0:\test\test3.txt成功
读内容失败
卸载文件系统成功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另外
读取ID正常,读取文件夹信息也正常。其他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硬汉哥,我调试了FMC 的以下几个参数, 调到10也是一样的效果

还有这个地址别配置反了

RL-FlashFS V6.X驱动NAND注意ALE和CLE地址设置,不要配置反了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212&fromuid=58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还有这个地址别配置反了

RL-FlashFS V6.X驱动NAND注意ALE和CLE地址设置,不要配置反了

这两个地址反了,读写都失败,我用另一个bootloader工程也不行,也都是读失败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这两个地址反了,读写都失败,我用另一个bootloader工程也不行,也都是读失败

还有个要注意的地方是不使用文件系统,你那边裸机读写正常不。

如果这个正常,剩下主要就是查文件系统问题了。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个要注意的地方是不使用文件系统,你那边裸机读写正常不。

如果这个正常,剩下主要就是查文件系统 ...

祼机程序是正常的,就是想用上RL-flashFS文件系统,看以前的贴子,只需要初始化FMC,看着挻简单的,硬汉哥,有没有这种文件系统的移植说明或教程之类的,看官方文档里面需要实现5个函数的实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祼机程序是正常的,就是想用上RL-flashFS文件系统,看以前的贴子,只需要初始化FMC,看着挻简单的,硬汉 ...

最后一个地方,如果是H7系列,特别注意MPU/Cache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最后一个地方,如果是H7系列,特别注意MPU/Cache问题。

我的是STM32H747系列,MPU/Cache的配置用的是例程的配置,看了都有正确配置。

网友(2025-02-25):
硬汉哥,我想问下RL-USB+RL-FlashFS有在F7系列移植成功的案例吗,我对比了F4、F7、H7的keil安装目录里面的pack包,发现F4、H7的CMSIS/Driver里面有USBD_STM32H7xx.c和USBD_FS_STM32F4xx.c,这两个文件好像是RL-USB必须的,但是F7的pack包里面没有。

网友N(2025-06-09):
V6能这么搞吗  配合CUBEMX出个demo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V6能这么搞吗  配合CUBEMX出个demo 谢谢

最新的MDK5.4X AC6

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.0,含FreeRTOS内核版本,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(2025-03-10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516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