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无任何BUTTON的界面如何获取外部按键

楼主(2019-07-03):
现在手上有一个工程,有好几个界面,用外部按键切换界面,但是界面上无任何按键,只有TEXT控件,也就是无法用SEND KEY之类的发送过去让界面获取,有没有办法让界面响应CASE WM_KEY?
现在用了RTOS,有没有办法直接发消息到界面,这边试了传送的键不成功。

     pMsgInfo.MsgId = WM_KEY;
     pMsgInfo.Data.p = (WM_KEY_INFO*)GUI_KEY_F1;
     WM_SendMessage(CurrenthWin, &pMsgInfo);

楼主:
传送过去的Key和PressedCnt都不对。

楼主:
用hWin = WM_CreateWindow(0, 0, 128, 64, WM_CF_SHOW, _cbDialog, 0);建立的窗口可以直接发送KEY值进去,不用消息方式,但是窗口不显示。。。

网友:
WM_CreateWindow创建的窗口,本身就支持聚焦,可以接受GUI_SendKeyMsg直接发送按键消息

建议直接上程序,方便我给你测试,程序越简单越好

楼主:
程序非常的多。。。不好剥离,现在用的单色OLED屏,用GUI_CreateDialogBox建立的窗口不能获取按键但显示正常,因为没有BUTTON的元素。WM_CreateWindow居然不显示窗口,确认了背景色之类的是对的。

网友A:
自定义窗口消息,通过发送广播函数
WM_MESSAGE msg;

msg.MsgId  = WM_KEY_CANCEL;
WM_BroadcastMessage(&msg);

窗口回调函数接收消息
static void _cbCallback(WM_MESSAGE * pMsg)
{
//    int NCode, Id;
    WM_HWIN hWin = pMsg->hWin;
        WM_HWIN hItem;
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{
        case WM_KEY_CANCEL:
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0);
            break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定义窗口消息,通过发送广播函数

谢谢大佬。现在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窗口不显示,用WM_CreateWindow不显示,然后把文件放到原来在用的工程中调用也是不显示。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& Co. KG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C-file generated by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.4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Compiled Nov 10 2017, 08:53:5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(c) 2017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& Co. KG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Internet: www.segger.com  Support: support@segger.com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)
#include "main.h"
// USER END

#include "DIALOG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Defines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define ID_WINDOW_0   (GUI_ID_USER + 0x00)
#define ID_TEXT_0   (GUI_ID_USER + 0x01)
#define ID_TEXT_1   (GUI_ID_USER + 0x02)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)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Song32Cu;
#define ID_SYSINFO_TIMER_TIME      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9A)
extern WM_HWIN pWin;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data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aDialogCreate
*/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{ WINDOW_CreateIndirect, "SysStatus", ID_WINDOW_0, 0, 0, 128, 64, 0, 0x0, 0 },
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0, 0, 5, 128, 35, 0, 0x64, 0 },
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DEVICESERIESNUMBER", ID_TEXT_1, 40, 44, 85, 20, 0, 0x64, 0 },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)
  // USER END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)
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cbDialog
*/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 {
  WM_HWIN hItem;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)
        WM_HWIN hWin = pMsg->hWin;
        static uint8_t TempStr[25];
  // USER END
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//
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Text'
    //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0);
    TEX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TEXT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32B_ASCII);
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LOGGING");
    //
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DEVICESERIESNUMBER'
    //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1);
    TEX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TEXT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20B_ASCII);
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0001");
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)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0);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Song32Cu);

                WM_SetFocus(pMsg->hWin);
    // USER END
    break;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)
  case WM_CREATE:
    WM_CreateTimer(hWin, ID_SYSINFO_TIMER_TIME, 1000, 0);
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WM_TIMER:
    /* Refrish real time display */
    //WM_InvalidateWindow(pMsg->hWin);
    WM_RestartTimer(pMsg->Data.v, 1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WM_IsCompletelyCovered(pMsg->hWin)) break;        //当切换到其他页面什么都不做
                //refresh data display
//                GUI_PollKeyMsg();
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WM_KEY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((WM_KEY_INFO*)(pMsg->Data.p))->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POWERONOFF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UI_Delay(1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InvalidateWindow(WM_GetParent(pMsg->hWin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pMsg->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ACQ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M_InvalidateWindow(WM_GetParent(pMsg->hWin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UI_EndDialog(pMsg->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SELEC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UI_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InvalidateWindow(WM_GetParent(pMsg->hWin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pMsg->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RETURN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UI_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InvalidateWindow(WM_GetParent(pMsg->hWin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pMsg->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PRIN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UI_Delay(1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in = WM_GetPrevSibling(pMsg->hWin)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InvalidateWindow(WM_GetParent(pMsg->hWin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pMsg->hWin, 0)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lectWindow(hWi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tFocus(pWi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// USER END
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break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Publ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CreateSysStatus
*/
WM_HWIN CreateSysStatus(void);
WM_HWIN CreateSysStatus(void) {
  WM_HWIN hWin;

  hWin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return hWin;
}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)
WM_HWIN CreateSysStatus1(void);
WM_HWIN CreateSysStatus1(void) {
  WM_HWIN hWin;

        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
        GUI_EnableAlpha(1);
        WM_MULTIBUF_Enable(1);
        WM_SetDesktop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WM_EnableMemdev(WM_GetDesktopWindow());
        GUI_UC_SetEncodeUTF8();

  //hWin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      hWin = WM_CreateWindow(0, 0, 128, 64, WM_CF_MEMDEV_ON_REDRAW | WM_CF_FGND | WM_CF_SHOW, _cbDialog, sizeof(WM_HWIN));
        WM_SelectWindow(hWin);
        WM_Exec();
        GUI_Exec();
//  WM_CreateWindowAsChild(0,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8,//LCD_GetXSize(),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,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M_HBKWIN,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GetDesktopWindow(),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CF_SHOW /*| WM_CF_HASTRANS */,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cbDialog,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);
//        WM_CreateTimer(WM_GetClientWindow(hWin), ID_SYSINFO_TIMER_TIME, 1000, 0);
  return hWin;
}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End of file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网友B:
你发的这个程序是啥问题,WM_KEY消息进去了没执行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发的这个程序是啥问题,WM_KEY消息进去了没执行??

就是界面不显示,一片空白。能进WM_KEY并且能执行,关闭窗口,定时器也能进。
用WM_CreateWindow建立的窗口就是不能显示,不显示任何东西。界面上就两个TEXT。

网友:
怎么while(1)循环都没看到?
另外,如果用GUI_SendMessage函数的话,hWin应该是Framewin的Client句柄,用 WM_GetClientWindow函数获取,直接发给Framewin句柄的话,回调函数是收不到 WM_KEY 消息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界面不显示,一片空白。能进WM_KEY并且能执行,关闭窗口,定时器也能进。
用WM_CreateWindow建立的 ...

WM_INIT_DIALOG消息是对话框才有的,你用WM_CreateWindow肯定不会执行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M_INIT_DIALOG消息是对话框才有的,你用WM_CreateWindow肯定不会执行啊

那要怎么初始化呢?我看看,谢谢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要怎么初始化呢?我看看,谢谢啊。

要单独创建,然后仅这个窗口做父窗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M_INIT_DIALOG消息是对话框才有的,你用WM_CreateWindow肯定不会执行啊

我看了,执行了,但是不显示,换其它的回调消息来做也不行,用WM_CREATE来放置文本控件也不行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看了,执行了,但是不显示,换其它的回调消息来做也不行,用WM_CREATE来放置文本控件也不行。

1、WM_INIT_DIALOG是对话框初始化消息,你用WM_CreateWindow的回调是绝对不会执行的,除非程序异常了
2、你用WM_CreateWindow的WM_CREATE消息,你要单独在这个回调里面创建文本才行,不能再使用对话框的资源列表形式。

这个问题就帮你这么多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WM_INIT_DIALOG是对话框初始化消息,你用WM_CreateWindow的回调是绝对不会执行的,除非程序异常了
2 ...

谢谢大佬,在WM_CREATE里面直接新建文本是可以的。好麻烦哦,没配置界面配置方便,坐标这些都要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