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wIP] 请问各位有modbus TCP的教程吗

楼主(2019-07-03):
请问有modbus TCP教程或者实际的应用例子吗.

网友A:
没,只有RTU做了

【年末福利】安富莱电子发布Modbus教程,配套STM32F103,F407和F429主从机例子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989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,只有RTU做了

【年末福利】安富莱电子发布Modbus教程,配套STM32F103,F407和F429主从机例子

请教一下,为什会有"以太网通信中只能有一个服务器对多个客户端这种说法",实际应用完全可以一个客户端去连接不同的服务器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一下,为什会有"以太网通信中只能有一个服务器对多个客户端这种说法",实际应用完全可以一个客户端去 ...

记住一点,TCP模式只能是一对一,一个服务器对应一个客户端。

你说的这种是类似BSD Socket的方式,可以创建多个TCP Socket自动分配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记住一点,TCP模式只能是一对一,一个服务器对应一个客户端。

你说的这种是类似BSD Socket的方式,可 ...

但是同一网段不同Ip的多个客户端确实可以同时连接至一个同一网段固定Ip固定端口的服务器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但是同一网段不同Ip的多个客户端确实可以同时连接至一个同一网段固定Ip固定端口的服务器。

这个是服务器自动处理了,没来一个新的连接,都会新创建一个TCP Server去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服务器自动处理了,没来一个新的连接,都会新创建一个TCP Server去处理。

那反过来可以吗?就是一个客户端分别去连接同一网络中的不同IP的服务器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反过来可以吗?就是一个客户端分别去连接同一网络中的不同IP的服务器.

显然不可以

楼主:
那还是有多个客户端对一个服务器的说法啊

楼主:
建立多个TCP客户端放在不同线程连接不同IP的服务器都不行吗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建立多个TCP客户端放在不同线程连接不同IP的服务器都不行吗

这个可行,多个客户端可以连接不同的服务器。TCP连接是一对一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可行,多个客户端可以连接不同的服务器。TCP连接是一对一的

嗯,刚试了试确实可以,

网友(2022-11-24):
引用 楼主:
嗯,刚试了试确实可以,

不一定非要TCP 一对一, 你可以搞个 TCP透传模块 , 透传模块下面 挂载多个Modbus从机,给从机分配不同的Modbus地址, 这样就变形地实现了一对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