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新版RL-FlashFS里面的ECC校验配置部分有办法选择Hardware部分不

楼主(2019-07-03):
看了下,貌似要自己实现底层驱动

网友A:
这个还稍有点麻烦,回头我研究下,我一直用的Software方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稍有点麻烦,回头我研究下,我一直用的Software方式。

底层驱动里面有个获取ECC的函数,当前是空置的,应该是用这个获取。